bc168充电器 电压不准!求助!

楼主(2014-09-15):
各位大侠求助, 小弟有一个bc168 用了大概两年左右了。 一切都好。 近期发现  第四路的充电电压不准。 很奇怪的是,第四路通道 比正常 或者说其他5个通道 电压都要高0.1v, 实际上冲电的时候截止电压是 4.3v。 第四通道显示为 4.2v,实际在测量的时候就是 4.3v 请问 这个bc168如何 校准电压呢?

哪里坏了! 有人说是电阻坏了 哪个是呢?
上图 请指点!

网友:
无法校准

网友A:
既然实际就是 4.3v ,你完全可以无视错误显示而以实际为准。

网友:
bc168是垃圾,谁买谁知道

网友B:
屏幕板上面的两螺丝拆掉,掀开屏幕的电路板,看看下面的大的贴片电阻

网友:
用了几年很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实际就是 4.3v ,你完全可以无视错误显示而以实际为准。

实际 读书是 4.3  但是 显示是 4.2 看似正常其实不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板上面的两螺丝拆掉,掀开屏幕的电路板,看看下面的大的贴片电阻

这就涉及到 焊接的问题了。 三层班子的连接 都是焊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就涉及到 焊接的问题了。 三层班子的连接 都是焊s的。

屏幕螺丝拆了 屏幕另一头是焊的排针没关系 直接掀开就好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幕螺丝拆了 屏幕另一头是焊的排针没关系 直接掀开就好了啊

好吧 应该不会断吧!呵呵。 担心啊 断了就麻烦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吧 应该不会断吧!呵呵。 担心啊 断了就麻烦了了。

断什么啊,我都拆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直接掀开,排针掰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断什么啊,我都拆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直接掀开,排针掰弯就可以了

厉害! 合着您这个已经换过了呗? 配件哪里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