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电子围墙

楼主(2014-09-15):
一设置电子围墙1000米可飞了500米好像就撞上电子围墙了,不知道可不可以设定,撞上电子围墙会不会炸机?

网友A:
不会的,一般的电子围墙都是采用红外的。

网友B:
是飞机设电子围墙?还是地面的建筑设的电子围墙?

网友C:
说的限高限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说的限高限远吧
嗯嗯

网友B:
你的意思是定高或者定距吧,可以自己在参数里设置的,我的精灵2出厂设置(刚升级3.06版)距离是1600米,高度是400米,如果飞到这个数字,飞机就出不去,不会炸机。你也可以自己在调参里重新设置数值,比如300远,飞到了300米远的时候,飞机就停了,不往前飞。如果设置了高度200,飞到这个高度,飞机就不往上飞了。这些不包含特定区域,如机场、考场、军事要地以及有干扰源的地方,在考场周边,飞机控制信号被屏蔽了,可能不好启动,现在高考、公务员考试、法律考试等都有屏蔽覆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