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六个飞行模式如何设置

楼主(2014-09-15):
APM六个飞行模式如何设置?首先Stabilize(自稳)模式是必须的,其次RTL(返航模式)是必不可少的。在具体需要设置哪些模式就不得而知了。1-2-3-4-5-6分别设置什么模式?请坛中高人指点。

网友:
建议把RTL和Land设在7通道或者8通道的两段开关,随时可以***切到。5通道的模式随便设置,根据你的喜好和方便程度,用一个两段和一个三段开关混控。

网友A:
我有最合理的设置方法,需要的话,我发你邮箱,给我你邮箱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最合理的设置方法,需要的话,我发你邮箱,给我你邮箱地址

有实用设置方法何不放上共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最合理的设置方法,需要的话,我发你邮箱,给我你邮箱地址

rgwj@163.com先谢谢了

网友:
我也在使用APM飞控,还请发个QQ邮箱914868964@qq.com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最合理的设置方法,需要的话,我发你邮箱,给我你邮箱地址

我也需要277314501@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最合理的设置方法,需要的话,我发你邮箱,给我你邮箱地址

470953852@qq.com谢谢

网友:
我也需要sbtr5651@163.com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看看596456430@qq.com,谢谢!

网友:
我也需要,玩的2.6。谢谢!362347201@qq.com

网友:
刚看清楼主的问题,你是想知道这六个模式怎么设置合适,我还以为你是不知道怎样设置六个通道呢,误会,建议自稳、 定点(油门控制高度那种)、定高、RTL(包含失控返航)必须设置,剩下两个通道自己随意。

网友(2015-01-31):
楼主求模式。。。304546817@.qq.com
谢谢啦

网友(2015-03-08):
引用 网友A:
我有最合理的设置方法,需要的话,我发你邮箱,给我你邮箱地址

296070496@qq.com麻烦帮发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最合理的设置方法,需要的话,我发你邮箱,给我你邮箱地址

给我也发一个,我的也是APM2.6邮箱871392308@qq.c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最合理的设置方法,需要的话,我发你邮箱,给我你邮箱地址

我也需要,304546817@qq.com

    谢谢啦,~~~~~~

网友:
同求设置,83238745@qq.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