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一个便宜的250锁尾舵机,自觉得效果不错,当了一次小白鼠,请大家拍砖

楼主(2014-09-15):
题目够长,如题。

之前一直飞华科尔的小飞机,02S SCP,都觉得锁尾很好,上了250以后尾巴很头疼。
后来看到华科尔有一款V200和250大小一样,于是买了一个V200的一体陀螺、一个电调、一个锁尾舵机,分给我的两个250用。

一个皮传 天龙电机 V200电调和陀螺,922,08D
一个轴传 天龙电机 K8  好赢20A V200的锁尾舵机 08D

现在两个机器锁尾差不多。(改装以后都直飞了5个起落的样子,感度这些还要慢慢在调整,先上视频了)

上视频,请大家拍砖鉴定。视频内容包含 猛打方向 急升 急降
(由于技术有限,加之在卧室里面,老人家帮忙拍视频,有点紧张,将就看了)

楼主:
忘了说 这个舵机有便宜了!!淘宝上新的40多   买个2手的  20块钱

网友:
用KST215 锁尾,250 很好

网友A:
楼主高手,这么小地方也能飞,佩服
250的杀伤力还是不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高手,这么小地方也能飞,佩服
250的杀伤力还是不小的

我对头都海不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谢谢楼主分享!

很多东西还要谢谢你的分享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多东西还要谢谢你的分享哦

网友A:
我一台亚拓一台天龙天龙小姨子+ds410
亚拓k8+md922
锁尾还可以,自旋基本不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台亚拓一台天龙天龙小姨子+ds410
亚拓k8+md922
锁尾还可以,自旋基本不跑

这个舵机主要是便宜

网友C:
用K8设置一下自动微调就不会这样对尾都飘的,另外看拉油门机子反应慢,应重设一下油门螺距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K8设置一下自动微调就不会这样对尾都飘的,另外看拉油门机子反应慢,应重设一下油门螺距配合。{: ...

请问自动微调在哪里    油门曲线和螺距曲线我故意调这样的  因为手上有多余动作。。 每次打方向的时候  油门都有变化

网友C:
首先你的电调要有缓启动功能,将电脑的K8设置页打开,连接K8到电脑,将右下的自动微调勾选,断开电脑连接,开控将油门摇杆打到最大最高切熄火开关开,开机对频,十字盘舵机抖动2下,将油门拉到中间偏上此时螺距为正时,熄火开关打回原位,将飞机尽量在无风环境下起飞悬停(切回熄火开关关后,缓启动开始工作,电机启动),尽量少修正悬停至少1分钟,降落,关机关控,自动修正就完成了。下次直接正常开控开机起飞,你会发现现在她原来如此听话,祝你玩的高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的电调要有缓启动功能,将电脑的K8设置页打开,连接K8到电脑,将右下的自动微调勾选,断开电脑连接, ...

学习了,不过油门打到最大,能不能拔掉电机线或者拆掉主桨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学习了,不过油门打到最大,能不能拔掉电机线或者拆掉主桨呢?

拔掉电机线或者拆掉主桨,那K8怎样去记忆存储自动微调修正的数据呢?看你打小于90度的方向都要跑出去,别提自旋了,去自动微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拔掉电机线或者拆掉主桨,那K8怎样去记忆存储自动微调修正的数据呢?看你打小于90度的方向都要跑出去,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