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各位前辈有关陀螺仪的问题,望回复

楼主(2014-09-15):
初次玩飞机,购置了一台新的450L,结果飞机没玩成,反被它玩了,之后上网买了个K8,按照步骤都调试好了,准备试飞,结果刚一离地,飞机严重又倾斜,扫大浆,不知道是不是有没有调整好的地方,身边玩模型的朋友都已经淡去,老模友 不会弄三轴,
无奈,上网求助各位前辈:有关三轴陀螺仪在机身各方向倾斜时候,自修正的方向,感激~!

网友:
修正有问题,仔细检查

网友A:
向前倾斜,系统自动向后修正,反之亦然。仔细观察,加油,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
正常的修正方向与机身是相反的!机身左倾十字盘应该右倾,依此类推!本人新手觉得3gx设置挺简单的也挺好用!目前也飞450l感觉很好飞!没那么多问题!

网友A:
检查系统中设置的每一项,特别是选择陀螺仪安装方向那一项,看选错没有,然后检查舵机线插错没有(一定按系统中选十字盘类型那一项所标注的方法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前倾斜,系统自动向后修正,反之亦然。仔细观察,加油,大家都是这样过来的

请问 K8修正在什么地方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系统中设置的每一项,特别是选择陀螺仪安装方向那一项,看选错没有,然后检查舵机线插错没有(一定按系 ...

请问 K8修正在什么地方调整?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 K8修正在什么地方调整?

按裝模式走一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裝模式走一趟吧

走过一次了,都是按照论坛一兄弟的帖子对应说明书做了一次,
后来发现修正还是有,但是很小,,请问大概多少修正角度算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走过一次了,都是按照论坛一兄弟的帖子对应说明书做了一次,
后来发现修正还是有,但是很小,,请问大概 ...

只要修正方向正确,修正幅度是系统自动给的。你首先保证舵机线插对(按系统中选十字盘的那一项所标注的插,CH1,CH2CH3,明白?然后保证设置中的每一项都选正确。这样修正肯定是没问题的。但试飞前还是要拿起飞机检查,把飞机向一个方向倾斜,仔细观察,系统是不是自动把十字盘向你倾斜的反方向修正十字盘,说通俗点,就是你要把飞机倾斜,系统偏不让你得逞,它在和你作斗争,偏要让十字盘保持水平。注意,一般情况这个修正幅度很小,要仔细观察。如果不对,请重复以上第一二步。我也是新手,刚开始时也遇到过你这样的问题,也迷茫过,也是通过别人指点才发现是舵机线插错了。我不是好为人师,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高手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要修正方向正确,修正幅度是系统自动给的。你首先保证舵机线插对(按系统中选十字盘的那一项所标注的插 ...

刚才仔细又做了一遍,是自己的问题,反舵,现在都弄好了, 以前飞过700有副翼的,起飞比较平稳,,450起飞有点又倾斜,不知是不是对的

网友:
飞起后不斜就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仔细又做了一遍,是自己的问题,反舵,现在都弄好了, 以前飞过700有副翼的,起飞比较平稳,,450起 ...

其实无副翼应该起飞很稳的,检查十字盘调平了吗?不过450肯定没有700稳

网友:
多看帖子吧。不要光找K8的,找下VBar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58637 楼主参照这个帖子好好设置 包你起飞

楼主:
多谢各位前辈,已经OK了,可以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