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5调试上的一些小问题 有大师能帮帮吗

楼主(2014-09-15):
这个位子 在负螺距的时候 左右左动作会碰到舵机 怎么解决
这个位子 满正螺距的时候 往前坐动作会碰到  怎么解决

如果调了行程 会对飞行有影响吗
还是说 吧舵机连杆调短   求大师支招 感谢了

网友:
一般飞行中很少能碰到

网友:
陀螺仪里面把螺距总距和循环螺距弄好就不会了。

网友A:
总距 正负12 循环螺距8度 一般碰不到 反正我没遇到过

网友:
两边的应该不会卡到 初始0螺距的时候要把舵机臂呈90度。后面那颗可以适当把舵机臂往下串一格。或者加长拉杆都行。

网友:
这装舵机臂上的螺帽和球头哪家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总距 正负12 循环螺距8度 一般碰不到 反正我没遇到过

我装了至少5种机身 就465碰到了这个问题 正负螺距12  循环8 数据时没问题  就是 正负极限螺距时 做动作 舵臂会有干涉 看来只有慢慢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