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pro350加什么图传设备比较好

楼主(2014-09-15):
最近入手了华科尔pro350,配G2D
云台
,自己网上买了山狗3,DEVO10白色
遥控器
,请教下网上高手:1、我想加一套
图传
设备,就利用现成的山狗3传输图像,推荐下加什么好呢,怎么改造?
2、遥控器增加遥控距离使用什么方法?

网友A:
200mw图传就行 另外华那个机子一般

网友B:
华科尔有专门的图传;摄像头带录像的才只有150元

网友B:
TX5803图传200mw好像也只有百元左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