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配齐了 求装机指导

楼主(2014-09-16):
新款 H4折叠机架 680轴距 折叠四轴 碳纤机架
DJI Naza-M V2 哪吒 GPS 飞控套装+MINI OSDDJI
E600 6S 20A 电调*4
DJI E600 3508 电机*4
DJI E600 1242自紧桨*2对
云台:待定
相机:黑狗3+
2013 新款 32频点 600mw 5.8G 图传系统/ RC832+TS832
FPV 航拍专用 7寸 高亮度 led 液晶监视器/(400cd/m2) 配遮光罩
电池DUPU达普10000mAh毫安4S 25C热卖遥控无人机航拍 航模电池带放电功能                                                           UN-A9 PLUS+ 平衡充电器

本着一次投入的想法才入了这些配置  一般出来工作几年的人都能买 而且手上没设备 学习起来太多费劲
请大伙不要说再什么土豪不土豪的 说这些太没意思了 这些东西值几个钱大伙都清楚

设备基本上齐了  装机又遇上了大麻烦  布局想把四个电调放进仓了 但是线不够长(不想用分线板)
在这里先十分感谢一位高手(因为没征得高手同意 不敢点名 就不说高手是谁了)的指导   高手说
只能焊线而且也帮着出了具体方案   高手说要加个降压器也画出了连接的方法  但是本人没能领悟
没弄明白  但是因为自己是小白 没怎么听明白  时间又已经凌晨  到最后热心的高手说干脆直接帮我
全部弄好 不用我动手了 十分感动  再次谢谢高手了 高手要休息了
只能再次发帖求助 如何连接电机 电池 降压器  插口等等......
希望还有好心的大神能够详细的指导  先谢谢大家了
补上几张图片

网友A:
棒子天线信号太散,换个三叶+四叶或者三叶+平板效果好很多

网友B:
想问一下,3508电机上面有没有四个螺丝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3508电机上面有没有四个螺丝眼?谢谢!

没注意看 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在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棒子天线信号太散,换个三叶+四叶或者三叶+平板效果好很多

收到 十分感谢指导

网友C:
东西都到手了,再请教好像晚了点……

网友:
土豪,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东西都到手了,再请教好像晚了点……

不晚啊 电池云台 充电器都还有配全啊

网友D:
土豪中土豪,鉴定完毕

网友E:
真心不推荐 那个H4机架  完全是在堆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真心不推荐 那个H4机架  完全是在堆电池

因为很喜欢这个机架 当时也就没考虑那么周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土豪中土豪,鉴定完毕

大哥 不要开玩笑了 这配置说是土壕让人笑掉大牙的

网友:
都是钱啊

网友:
这配置基本全大疆的,鉴定为:土豪~

网友:
土豪 当新手 就是不一样

网友F:
你用4S电吧?我只能说我的T-630,全套设备,6S10000电悬停25分钟无压力,起飞重量3300G!不喜欢这机架,主要是强度很稳定性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用4S电吧?我只能说我的T-630,全套设备,6S10000电悬停25分钟无压力,起飞重量3300G!不喜欢这机架 ...

4S 10000的电池吗 牌子选哪个稳定点 看了TB上 花花和ACE太贵了

网友G:
一般新手刚入模就是弄个450的架子练练手,会玩了再弄好点的东西,直接上这个炸了很心疼的哦

网友H:
剩下无非是常用工具和电池了,4S5300的电池悬停15分钟无压力,10000的电池25分钟无压力,建议还是品牌的电池吧,小工具啥的最好一次性买齐全了,否则那些小玩意一次次的发很闹心。

网友I:
没什么人会用大疆电机的
目前我的也是H4 680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
配3S 10000mah电池飞航线15分钟
A9充电器不错、我也在用、云台直接买个三轴狗云台 T B 上988现货包邮的那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什么人会用大疆电机的
目前我的也是H4 680
我的是朗宇X3508S 700kv

啊诺 非常感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剩下无非是常用工具和电池了,4S5300的电池悬停15分钟无压力,10000的电池25分钟无压力,建议还是品牌的电 ...

是的 我也觉得品牌的东西比较有保证 上4S10000的电池会不会超重?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新手刚入模就是弄个450的架子练练手,会玩了再弄好点的东西,直接上这个炸了很心疼的哦

练手弄另外设备  到时候再弄这么一套不是更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3508电机上面有没有四个螺丝眼?谢谢!

今天开看了 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 我也觉得品牌的东西比较有保证 上4S10000的电池会不会超重?

4S10000无压力

网友J:
我的8000mah电池要2.4kg重,感觉被坑了

网友K:
我就不多说了,我说我自己的思路吧:如果是配四轴,我就买一个商品 四轴飞行器,配置不要太高,目的是:玩,练手,练本事。只给搭上普通配置,狗三。如果是专业点,而且还接点活干,搞航拍,我不会买八轴的,我会自己配六轴,顶配,目的是六轴一样能干八轴的活,空中载重5D3停留时间一样也是十多分钟。这个东西就看你咋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见解不同而已,适合自己的,感觉玩得转的就是最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新手刚入模就是弄个450的架子练练手,会玩了再弄好点的东西,直接上这个炸了很心疼的哦

没钱再弄机器练手了 直接一步到位 呵呵 主要是自己多注意点 谨慎点  也算尽人事听天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就不多说了,我说我自己的思路吧:如果是配四轴,我就买一个商品 四轴飞行器,配置不要太高,目的是:玩 ...

你说也有道理 但是 从我的出发点来说 我是这么认为的 商品机省略了太多能补充的知识 从复杂点的入手 进度前期是会有点慢 但是印象深刻

网友:
引用 楼主:
练手弄另外设备  到时候再弄这么一套不是更贵吗

这个是没办法的,要不你就直接入好的

网友:
我只能说,土豪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剩下无非是常用工具和电池了,4S5300的电池悬停15分钟无压力,10000的电池25分钟无压力,建议还是品牌的电 ...

收到 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8000mah电池要2.4kg重,感觉被坑了

呵呵 所有 电池还得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