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给参谋一下配置------据说标题要长!

楼主(2014-09-16):
最近想入手一个飞越680 挂挂狗玩玩航拍,纠结用什么电机陪什么桨呢。候选的有3508 kv380。还有4108kv380。 用哪个好呢?怎么配桨效率和续航最好呢?另求推荐个性价比高的云台

网友A:
第一个电机用1238桨,每个电机700到800克,电池2公斤 10c到20c完全够,c数小能量密度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电机用1238桨,每个电机700到800克,电池2公斤 10c到20c完全够,c数小能量密度高?

能量密度高啥意思?

网友A:
15c电池每公斤190瓦时,30c电池每公斤150瓦时,松下18650每公斤250瓦时?瓦时=电压x毫安时÷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c电池每公斤190瓦时,30c电池每公斤150瓦时,松下18650每公斤250瓦时?瓦时=电压x毫安时÷1000

大概明白了~数据帝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