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20航拍请教

楼主(2014-09-16):
想买个四轴航拍  不知道挂个山狗飞稳定么 想请已经入手cx20或者303的模友给点意见 谢谢  ps大疆暂时不考虑

网友:
作为一名拥有华科尔350的魔友,真诚的劝告一句。别图便宜。别找捷径。建议起步穿越250.航拍的话还是给六轴以上。3D云台。挂真狗.
要不你省钱就是花钱的开始,这句前辈们说的话一点不错

网友A:
弄个450轴距四轴,慢慢玩,会飞了在加高脚架,挂云台就可以航拍了,小的也能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弄个450轴距四轴,慢慢玩,会飞了在加高脚架,挂云台就可以航拍了,小的也能玩玩

我就是侧重用来航拍  不想整飞行器本身

网友:
CX20续航只有12分钟,弄个350PRO可以飞20分钟

网友:
穿云的话,续航倒真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