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瑞风1.4米飞翼装机的几个问题,教程好少啊

楼主(2014-09-16):
1.飞翼电机有下拉角和右拉角么?飞翼应该多大?
2.怎么解决飞翼降落打浆的问题?
3.用什么胶水粘贴两片机翼,泡沫胶可以么
4,机翼上预留的碳管空间比较大,装了碳管还不满,是否用东西填上?

网友:
1.推力线问题,这个其实没那么必要,电机座对正也可飞得很稳。
2.接地前关闭油门,基本不存在打桨的问题。
3.泡沫胶可以,704硅胶也很好,我大多用这种硅胶,基本万能,什么都可以粘。
4.用硅胶稍填一下。

网友:
楼主,你问的是不是我这款飞翼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71741请移步

网友A:
后推哪来的下拉右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后推哪来的下拉右拉

我以前做的后推机,下拉角没有做好的话,加油低头,抬头很明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做的后推机,下拉角没有做好的话,加油低头,抬头很明显

后推只有下推,上推,右推,,我一般都是平推,你应该是重心没平衡好吧

网友:
降落选在草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