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一个400轴距四轴,大家看看用多大的电池与桨,纠结好久了

楼主(2014-09-16):
新装一个400轴距四轴,朗宇X2212电机980KV,飞控APM2.6+6HGPS+OSD+数传,好盈四合一25A电调(2-4S),TS832+700线摄像头,整机不带电池920克,问下大家是选用3S电池配9寸桨还是4S电池配8寸桨,用多大容量电池?考虑好久了一直拿不定主意,只要飞10分钟就够了

网友:
个人觉得3s好,摄像头正好用动力电,觉得3000mah的电差不多,可以放机腹下面

楼主:
中间那一层可以放电池,中间只装了个接收机,有40mm高,底部装了电调与数传

网友A:
求机架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机架链接

机架150块论坛收的2手,自己把铜柱与尼龙柱全换成铝柱,大概花200块

网友:
9寸浆 3200mah可以试试

网友:
总重量及轴距允许的情况下,低KV值电机配尽可能大的桨,增加航向稳定和航时。

网友:
学习中,坐等答案。

网友:
我评估下:  此款架子不大不小,若你是想单纯飞FPV(航拍不行),还比较可以,但是对QAV250 FPV 你的优势就体现不出来了,一般QAV250(280轴距)可以飞8-10分,看了你的配置,可以搞个450或550,装10寸桨既可以搞航拍(挂狗),又可以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