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紧子 dan头和电机问题

楼主(2014-09-16):
我入了山寨F550机架、飞宇41AP飞控、华坑D10控、银燕2212 935KV电机、MR.RC电调。
1、因为出现过射子 dan头情况,(我现在是电机和浆的旋转方向和子 dan头旋紧方向相反,红色子 dan头是顺时针拧紧,黑色反之)我问卖家卖家说螺纹旋紧方向和电机旋转方向要相反,但是问坛子里银燕厂家,却说红色子 dan头是正电机配正浆,黑色反之。到底顺时针螺纹旋紧的子 dan头的电机是作为顺时针正电机配顺时针正浆还是反之?
2、我的银燕电机在刚能旋转的油门位置6.5%来回频繁轻微增减油门,会出现一卡一卡,而且出现卡顿的话就会无论油门大小都是卡无法正常旋转(未接飞控,单个电机接控接收),只有重新通电才行,而且在正常推油过程中(从低油门往高油门推处在大概10%~30%位置,接了飞控)偶尔有的电机(不固定某个电机)也会出现这种卡顿,甚至出现一下反转然后正转卡顿,坛子里银燕厂家说是和电调不匹配造成,而卖家说是我的香蕉头和接线可能存在虚焊。请问这种情况到底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还是焊接问题呢?
3、有时候电机会出现轻微咔哒声(不连续,就是响一两下,低油门正常旋转情况下)让人感觉电机不顺畅,并且六个电机的启动时机并不一致,油门相差1%~2%左右,停止旋转相差更大,有的0油门能惯性旋转2~3秒,有两个(四、五号)电机却几乎0油门马上停转,就像电机有阻碍,停了动力电机就马上被卡住样的没有惯性。卖家要我拿舵机测试仪测试脉宽,一号电机启动脉宽1128,停止脉宽1123、二号电机1140,1133、三号电机1130,1123、四号电机1134,1127、五号电机1142,1137、六号电机1140,1133。每次测试脉宽都不一致,启停上下浮动5~10,启停间隔也略微不同。买家说看这个测试电机电调都没问题,不晓得这些数值是否能表示电机电调没问题呢。另用测试仪模拟在启动位置上下轻微增减油门,也会出现卡顿。

楼主:
补充一下,用转速表测试电机侧面旋转速度,1号电机和四号电机,转速四号比一号(刚启动位置)慢100~400转(每次不一致)但是1号电机启动脉宽比四号低将近10。另外电机这种情况,如果在没出现卡顿情况,正常旋转情况下能飞么。

网友A:
正反问题很简单呀,你电机转动方向要和桨头上紧方向相反就对了。第二问题不太清楚。第三个问题,你所有电调都要校油门行程,重新设置 一致,并且 按你描述的情况 看,收油马上停止的电机 是因为电调设置了刹车呀。看电调说明书,重新设置 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问题很简单呀,你电机转动方向要和桨头上紧方向相反就对了。第二问题不太清楚。第三个问题,你所有电调 ...

谢谢老鸟回复,你说的子 dan头问题和卖家说的一样,但是银燕厂家的回复为啥说红色(顺时针拧紧)是正电机配正浆呢?正电机应该是顺时针转吧?另外你说的刹车问题,我根本没设刹车啊,而且每个电调都油门校准过的,还是有两个电机出现这种马上停止的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鸟回复,你说的子 dan头问题和卖家说的一样,但是银燕厂家的回复为啥说红色(顺时针拧紧)是正电机 ...

正桨电机。从顶向下看是逆时针哟。
你没设置刹车,但你有没有设置取消刹车呢?也许电调 是别人试过机的,被别人设定刹车,或到你手后,有一次是最高油门通电机,后无意间设定了刹车?你重新设定嘛。取消一下试试。

楼主:
原来如此,我还以为正浆是顺时针呢,原来正浆是逆时针,反浆是顺时针,那现在我应该没装错,红色子 dan头顺时针拧紧,电机和浆是逆时针设置。谢谢楼上哦,我差点又要拆电机,嗯你说的是用过的可能是对的,虽然电机拿来是有吸塑包装,但是难说是不是用过的,发现貌似六个电机,有好几种旋转声音,我用手固定机臂,应该不是震动引起声音不同,@_@我的华坑控返回去修了,莫名其妙不供电开不了机,只能用舵机测试仪,重新恢复了出厂和油门校准,发现启动脉冲值从1140左右降到1050以内,是油门校准后才降下来的,用舵机测试仪原来也要油门校准啊,没时间装浆和设刹车,明天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