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路大神研究,大疆人员解决

楼主(2014-09-16):
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天九摇控器与NAZA V1 连接,一上电就不停的闪黄灯,就是TX信号丢失。要很长时间才连上去。以前不是的,自从,碳纤维导电,冒过烟以后,飞控是没烧到的,就这样了,我也不知道为啥?

网友A:
要区别预热的黄灯!如果死活就那样,考虑换个接受机最好有sbus和传统接口的,这样两种都试试,记得对频。

网友B:
楼主你好!你可以参考2楼模友的建议。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