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ba)闻(liang)乐(ba)见(liang)提控回家

楼主(2014-09-16):
入魔这么多年,一直玩车,没发帖回帖习惯。今天发个帖纪念一下吧,视频也没心情上了。
前几日入个260四轴玩玩,在家里大厅飞飞感觉挺好。 这不今天第二次出外场,刚到就感觉风大点,心想昨天风也不小,照样飞了两个电,今天还特意叫老婆在一旁给录个像。没想到飞了没5分钟拉的稍微高了点,来阵风直接飘出去好几十米,顿时看不清姿态,高空风力太大,修正多次无果,再收油门已然晚了,慢慢就飞的看不见为止。   告诫一下新手 ,姿态看不清后,千万不要拉油门,这样只能让飞机越来越高,更加无法分辨飞机姿态,而且高空风力更大,使飞机受到更大外力,以致无法操控。 所以在周围环境情况允许的条件下应该缓收油门,这样虽然造成炸机,但是能预估飞机炸机点,能挽回一部分损失,不至于飞丢,更不至于掉下来砸到人或物。      恢复一下心情,看看继续入还是把剩下设备出了。玩车都是枪控,这剩下的电池,控都用不上了。12日到的D10(没接收了),roc2200 30c ,正品飞科达b6,一堆浆。

网友:
节(no)哀(zuo)顺(no)变(die)

网友:
刚玩航模的时候有一次也是飞远看不清姿态 感觉越拉越远 心想完鸟
没办法 关控返航 只见飞机打着转的掉了下来 幸亏是在一片空地
狂奔过去 兜着一堆零件回家 修好再飞  以后再也不敢用失控返航了
兄弟 别灰心 这点事算不了什么 再装一台继续飞!

网友:
话说....看不清姿态的话...正确操作不应该是收油自炸..或者..切无头模式回来..或者是打舵判断一下姿态吗...

楼主:
对了,对于有gps,无头的可以救回来,请无视我上面说的,我只说cc3d,这种什么都没的

网友:
弄个GPS嘛  关控回家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 丢鸡鸡  前提是电池最好电力充足亲

网友:
可能我运气比较好吧,我也是小架子飞了200M高,傍晚,天一下子就黑了,看不清楚姿态,越飞越远,看不到了,可是我有图传,定下心来仔细看图传,找参照物,慢慢飞回来了,下来3.62V

网友:
第二次就出外场,而且之前还是玩车的。经验明显不足啊。还是要多练习练习。260机子本来就小,飞稍微远一点就看不清了。

网友:
起风了千万不能慌,摇杆不能乱打,打一个方向,不对赶紧反打,然后另一个方向,不对赶紧反打,这样就能定出姿态了。前提是有足够的改出空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了,对于有gps,无头的可以救回来,请无视我上面说的,我只说cc3d,这种什么都没的

无头和GPS无关,无头只需要罗盘工作正常就可以了。APM有个超级无头模式,才需要GPS。

有一次我的GPS有问题,我还是强行起飞,高空被风越吹越远,看不清头尾,打GPS返航无反应。

然后多次试图依靠打舵来判断头尾,还是无果,还是越来越远。

最后打开无头,给拉回来了。

网友A:
设置自动返航 很关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自动返航 很关键啊

cc3d没这些功能  我把穿越机上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cc3d没这些功能  我把穿越机上天了

一个成熟的飞控很关键啊!

网友:
我已经把刚入手没几天的CC3D和 280小穿越出了~~~
不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