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电机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4-09-16):
配置是APM飞控,乐天20A电调,解放2830电机KV900大概就是2214的样子,解锁后,有三个电机先转起来,有一个电机需要反转半圈再恢复怠速旋转

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如此
这个是啥问题?

网友A:
油门行程做了吗?能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行程做了吗?能飞吗?

能飞
行程做过了

网友B:
会反转!?电调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反转!?电调有问题!

全新的乐天电调哎

网友:
互换电调电机,排除法!看看是什么问题!

亚健康状态更要注意人身安全!

网友:
那就没什么事,有时候是进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