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APM定点问题,请大神指教

楼主(2014-09-16):
APM一切换到定点时,就会向左飞,自稳和定高都正常的,请教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GPS的位置安装也没有错~

网友A:
测试干扰值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干扰值了吗?

没有.........

网友:
去命令模式打compassmot,测试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干扰值了吗?

是在操场,很宽阔的地方

网友B:
我刚装机的时候也出现了 这样问题
1.看看 飞空内有无海绵,有没有加上褐色海绵
2.起飞降落后检查日志动情况,我的X/Y都控制在+/-3以内,Z绝对值拒不清了但是绝对值范围在10以内
3.如果震值较大 检查机架安装问题 是否有螺丝松动造成机架松动共振,有条件加螺丝胶没有条件就加101胶水固定。
4.与飞空链接的接收机、天条线要固定否则起飞后插线在气流的影响下会震动并传递给飞空造成飞空加速计数据变化过大。
5.纯属本人个人经验望能够解除楼主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刚装机的时候也出现了 这样问题
1.看看 飞空内有无海绵,有没有加上褐色海绵
2.起飞降落后检查日志动 ...

网友:
十之八九是磁罗盘受干扰

网友:
检查罗盘是否干扰以及罗盘是否指向正确..并且确认切定点模式的时候GPS以及3D锁定

网友C:
极有可能是罗盘干扰,来自飞机本身
如同五楼所说,不清楚可以看看这个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ac_compasssetupupadvanced/

网友:
新手课堂,多轴飞控编外使用集锦第四集,肯定有你所需,避免翻箱倒柜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fromuid=117325

网友:
多看看泡泡大师教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极有可能是罗盘干扰,来自飞机本身
如同五楼所说,不清楚可以看看这个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 ...

网友A:
干扰多数来自电调或者接线板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多数来自电调或者接线板之类的

首先谢谢你宝贵的意见,我向您详细的说说我的APM的情况,上周我成功飞了,自稳、定高、定点都很稳,后面我设置混控,不知道弄到哪儿了,推油没反应,试过很多方法都没用,只好重置参数,之后就出现了定点不好的现象,切换到定点就会朝一个方向飞而且无法控制飞机,只有切换模式(定高和自稳都正常,)。

网友A:
太阳风暴,过几天试试?或者GPS换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风暴,过几天试试?或者GPS换个位置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