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T96650记录仪AV线怎么接图传?

楼主(2014-09-16):
请问NT96650记录仪AV线怎么接图传?哪个是视频线哪个是地线?

网友:
外壳,根部,都是 线,,

网友A:
红色白色插头外面是负极(常规)

网友:
那这线先接显示器,一试便知。烧不了。

网友B:
楼主买的是哪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白色插头外面是负极(常规)

那是不是只要用红色那根线就行(外面是地),白色那个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买的是哪款?

买的是黑色方形的那款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的是黑色方形的那款

有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图吗???

网友:
和我的一样

网友:
没有用过这个,不敢往下定论,厂家定义不另类的话应该就是一个插头视频输出一个是音频。建议接显示器试试(楼上说了“烧不了”)或者质询卖家!

网友:
我刚买回来 我以为红色是视频 白色是音频(事实上就应该是这样) 但是各种尝试不好用,最后换了白色。。。我擦 结果好用了。。。建议楼主白线红线都试试

网友:
接个AV视频看看啊

网友:
不同的线定义有可能不一样,最准的方法是用万能表量

楼主:
谢谢大家,我原以为红线和白线一个是视频线一个是地,两个都要接,结果不是这样,
只要接红线或白线的一条线就行,一条线中已经有信号线和地两条线了,应该是这样吧?
回去再试试哪一条线才是

用万用表量的3.5插头尖端接红线中间,中间部分接白线中间,根部接红线和白线的外圈

网友C:
我刚焊完线,早点看贴就能给你看里面的图了,三段式插头中间段接视频,底段接视频地,对应你哪根线,白色头的柱是视频,花瓣是视频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焊完线,早点看贴就能给你看里面的图了,三段式插头中间段接视频,底段接视频地,对应你哪根线, ...

明白,谢谢啦

网友B:
重多少啊? 做等看你发视频看效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重多少啊? 做等看你发视频看效果!

这个摄像机还是可以呢,比山狗稍微差一点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这个摄像机还是可以呢,比山狗稍微差一点点!

这批记录仪好像多是采用联咏方案,据说有些山狗也是用这个方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刚焊完线,早点看贴就能给你看里面的图了,三段式插头中间段接视频,底段接视频地,对应你哪根线, ...

经过验证,你的是对的。只需要接白色那条线就可以了,白色头的柱是视频,花瓣是视频地。
谢谢大家!

网友:
那几个线我买回来就死啦死啦滴,改了就好了,就是外观丑了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批记录仪好像多是采用联咏方案,据说有些山狗也是用这个方案的!

对,是的。所以才说它的效果和山狗差不多,但是价格就差很大。只是有些云台不能用,尺寸不对!而且自身电池相当不耐用,必须外接电源!

网友E(2014-10-21):
我的图传传不了,你的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图传传不了,你的行不行?

我的可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