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改版伟力V977 手感超好

楼主(2014-09-16):
真正魔改版的伟力V977。使用的是Genius CP V2的6轴接收机、华科尔的双无刷电调、华科尔尾无刷电机、美嘉欣F48的尾桨、华科尔GCP大桨、其他都用的V977的。V977的舵机换了向,不然和华科尔主板动作反向。试飞手感非常的意外,竟然比原版的Genius CP V2还要稳定,操控感和动作精细程度可以说是脱胎换骨,由于最大螺距可变了,动力比原版977更加强劲。华科尔尾无刷马达+F48尾桨锁尾完美。改完后综合了V977耐炸和华科尔的稳定性和操控性。

网友:
上视频呀 造福模友必须顶

网友:
接收机好贵啊

网友A:
能换兼容futaba14sg的接收机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换兼容futaba14sg的接收机么

同问

网友:
很漂亮的飞机。。

网友:
核心的东西和977木有关系呀!

网友B:
lz舵机换向是怎么搞的,是把线序交换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舵机换向是怎么搞的,是把线序交换了吗

拆开舵机,舵机马达两条线对换下,电器旁边两条线(不是中线,这个要找准)对换下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开舵机,舵机马达两条线对换下,电器旁边两条线(不是中线,这个要找准)对换下就行了。

了解,谢谢解答,还有想知道双无刷维护性如何,尾电机是否耐炸?

网友:
楼主敢做敢想,而且收拾的特别干净利索,真心好啊

网友:
接收都是华科尔的了, 怎么算v977啊. . .

网友C:
舵机反向不可以通过遥控设置反向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反向不可以通过遥控设置反向么?

不行的,因为陀螺仪控制那块不能调。

网友:
自旋优化都没了 华科尔手感那么垃圾的

网友D:
标题是不是也可以改为魔改版的GCP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因为陀螺仪控制那块不能调。

哦哦,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标题是不是也可以改为魔改版的GCP了。

一般不这么叫,亚拓700E标配3GX三轴陀螺仪,很多人会换用别的陀螺仪。换了以后我们还不是叫它亚拓700E,哈。

网友:
想買一个,有視頻嗎?

网友:
无刷尾桨很诱人!

网友:
什么叫魔改版?求科普

网友:
奇思异想,赞

网友:
伟 华 美  飞机啊

网友:
我猜这算华家的飞机了

网友(2015-01-01):
977原装主板用华科尔的这双无刷电调能行么

网友:
没有视频啊

网友:
倒飞亲吻水泥地,一样的效果…呵呵!小炸就不评论了!

网友E:
我想问楼主俩问题  改完的977 用花科尔DEVO10 刷SUV 3.5.3可以玩不   另外一个  不玩双无刷 可以用GCP的主板(或者花科尔的其他主板)+伟力原厂的电调吗  求指导   我收里有个D10控 想拿D10玩(不想拆控,不舍得) 但是没有能飞的飞机 只有一个977外加一个伟力原厂控

楼主(2015-02-09):
引用 网友E:
我想问楼主俩问题  改完的977 用花科尔DEVO10 刷SUV 3.5.3可以玩不   另外一个  不玩双无刷 可以用GCP ...

可以用DEVO10玩,但是不能用977的电调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用DEVO10玩,但是不能用977的电调

那就是说得用华的电调加主板了呗 用minicp能和977合体吗 合体之后 minicp的主板是立着放的 应该对陀螺仪有影响 能调吗 怎么调?gcp不太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是说得用华的电调加主板了呗 用minicp能和977合体吗 合体之后 minicp的主板是立着放的 应该对陀螺仪 ...

MCP 要是解决主板安装是可以的,但是还是GCP的好

网友:
上视频吧。。。看看飞行如何!

网友(2015-03-23):
我的977舵机改完为什么不好使呢?舵机改完反向,通上电舵机全部满舵卡住不动

网友:
难道977舵机反向跟其他舵机反向不一样?电位器最边上两条线对换,马达线对换,不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DEVO10玩,但是不能用977的电调

我的977舵机电机线对换,电位器最外边两条线对换后,通电后舵机舵量怎么全部自己打到最大卡住不动了?

网友:
问一下,能不能其它的遥控器控制伟力飞机?

网友F:
伟力都换成华科尔了,真的是脱胎换骨啊!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