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讨论一下,下雨天飞灰机对电机有影响吗?

楼主(2014-09-16):
今天下雨,手痒想飞灰机,lz的500evo不敢的下雨飞,想拿迷你固定翼在雨中飞行,设备打上704防水胶,但是电机没可能打胶吧!

所以问问大家,下雨飞对电机有影响吗?

网友:
就电机来说,应该不怕,但别的设备就不好说了。

网友:
金属件会容易生锈

网友A:
电机都是漆包线没事   但是电调接收机舵机不行

网友B:
我飞过,没出事儿,电机绝对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都是漆包线没事   但是电调接收机舵机不行

嗯,其他用704搞定,就是怕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飞过,没出事儿,电机绝对没问题

飞完后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安全才是最大的问题。遥控器是个引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安全才是最大的问题。遥控器是个引雷的东西。

打雷肯定不敢了,怕死啊

网友:
飞完后把电机弄干就行。就怕生锈

网友:
小小雨飞直机不怕

网友D:
电机不怕水,我电机曾泡在水里半小时,现还在使用
质量差的容易生锈,质量好的不易生锈
湿了以后打开清理一下比较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不怕水,我电机曾泡在水里半小时,现还在使用
质量差的容易生锈,质量好的不易生锈
湿了以后打开清理 ...

也是,1806应该不会很差吧

网友E:
我飞机炸鸡,掉到水坑里面全部浸泡了,拿回来,所有部件拆开,舵机壳也全部拆开,用电吹风吹了3个小时,用热风吹,再全部安装调试好,测试一下,全部都完好无损

网友:
随便飞!自制北极星在水里翻机咯当船来!没有任何问题!久咯的话电机外会生点儿锈!完全不影响使用

网友F:
我上次直接用塑料袋包住接收 电调 电池 一人帮撑伞 在雨中飞 但是阻力比较大 电机下来比平时热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机炸鸡,掉到水坑里面全部浸泡了,拿回来,所有部件拆开,舵机壳也全部拆开,用电吹风吹了3个小时,用 ...

好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上次直接用塑料袋包住接收 电调 电池 一人帮撑伞 在雨中飞 但是阻力比较大 电机下来比平时热

哈哈、我还是有点怕

网友:
雨中没飞过,如果时间不长,想来小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不怕炸鸡就可以飞。。

网友:
经常小雨飞,设备舱别进水就行了,涵道机动力会有明显降低,桨机没事。

网友G:
随便飞,电调舵机防水做好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随便飞,电调舵机防水做好就行了

嗯嗯,有空试一下,别给雨打下来就好

网友:
最好不飞

网友:
在下雪天飞过,小雨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电机飞热了,有点水也蒸发了呀。我试过炸水了捞上来电机当时还能转哈

网友:
没事,电机可以泡在水里转!

网友H:
电机是防水的,飞完记得把淋湿的设备和金属件擦干净,防止生锈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电机是防水的,飞完记得把淋湿的设备和金属件擦干净,防止生锈

好的,一定會注意的

网友:
一直不跟如水,只能尽量保护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