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14-09-16):
请问老鸟们,车用甲醇
发动机
能用到固定翼上么?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不能,一来主轴尺寸等不一样安装螺旋桨会比较麻烦外,车用发动机的转速比固定翼发动机高一倍以上。

网友B:
如果你觉得固定到飞机上没问题,螺旋桨能装上去,那就用吧。(其实两者安装尺寸差别有点大的)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不过车引擎一般都是滑动化油器,飞机一般是转动化油器。车用引擎要重些。转速要高一些其余没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