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控电用了11.1V充电器充电后开机烧坏了遥控,还能修好吗?

楼主(2014-09-16):
我用了充飞机电池充电器充控电,然后上遥控,开机就烧了,哪位高手能告诉能修好吗?是哪里坏了,坏了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A:
是否没拔掉充电器开机的?如果确定是烧了,那估计是电压过高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否没拔掉充电器开机的?如果确定是烧了,那估计是电压过高烧了吧。

我估计也是烧了,能修复吗?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可以修复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估计也是烧了,能修复吗?

能修好的可能性很小,你打开后盖检查一下看看。最好是电源开关问题,除此以外基本上没法修

网友:
     如果你的控电是3s并且充电器设置的也是冲3s电池那么这个和充电器应该没关系

网友:
电池可千万不能瞎充呀!

网友C:
要告诉大家你是用什么牌子的?

网友:
控电麻烦拿出来充电。。。能直接在遥控充电的是镍氢电池。。不是锂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的可能性很小,你打开后盖检查一下看看。最好是电源开关问题,除此以外基本上没法修

已经拆开看了,开关没问题,当时还有点糊味。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告诉大家你是用什么牌子的?

当时同飞机一套买的,没注意牌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可以修复的。

不懂单片机,找过维修家电的地方,都说修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同飞机一套买的,没注意牌子,

山寨的?无解!
想返厂都无门。

网友D:
你找一下稳压管。单片机之类的正常是没事的……。  正常有个7805之类的稳压管。你最好把电路板照一下。然后发上来。修电器的人说没得修。主要是修的麻烦。又没有配的元件。所以人家不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找一下稳压管。单片机之类的正常是没事的……。  正常有个7805之类的稳压管。你最好把电路板照一下 ...

7805之类的稳压管,不懂,,,不过还是谢谢啦,,,,我已买新的啦,,这个留给儿子做玩具啦,,也是一种利用吧,,哈哈,,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