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 遥控器设置六段开关使用APM

楼主(2014-09-16):
论坛搜索了半天,百度也搜索了半天没有一个是说明6段开关的具体设置方法,刚啃了半小时的说明书和实验,现在总结出了设置六段的方法
最近搞起了多轴,多轴玩起来还是挺有意思的,小机FPV穿越
配置250机架
银燕1806电机
6*45三叶桨
5.8G图传
天行者20A电调
索尼摄像头
原使用的QQ飞控
总结一下,QQ飞控设置简单,我从动手组装开始,只花了3小时,便能正常飞行。QQ带自稳,但是个人感觉还不是很稳,也没有FPV经验,不习惯看显示器飞行,后来感觉还是得换一个带GPS的飞控,果断入APM
APM门外汉看起来设置复杂,还是开源的飞控,但是,经过我自身的链接和学习,其实apm没有那么复杂,或者说我能组装后起飞,其实并不困难,我就熬了一个通宵,第二天就能正常起飞了。也许我还没涉及到核心的数据比较和详细调参吧。
APM大家都知道需要设置六段开关,普通遥控器都只有3段,而这三段一般设定为自稳、定高、GPS模式,那么我想要用一键返航功能怎么办?难道牺牲一个功能?NO!
本人用的遥控器是FUTABA 14SG,用的接收是200多的兼容接收。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一个混控设置,其实并不属于真正的混控,因为刚摸索到了点皮毛,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具体参数设置,得等链接APM后才能继续设置,但是肯定已经可以分6段控制了
1.设置遥控器的END POINT里面的第五通道行程量,都往底设置10(之后需要连接APM细调)

2.PROG.MIX混控设置,选择第一个,进行设置混控

3.进去的界面其实很简单,我们先翻到第二页

4.首先吧开启和关闭打开,(inh设置为act)
5.把转换开关设置成14sg的两段开关SF,进去设置好后会有开和关的方向确定,我是选择原来默认值
6.主通道设置为5通道,具体5通道设置的是什么,只有遥控器的主人知道了,我的是GEAR
7.从通道也设置为GEAR,5通道的开关具体是哪个也是自行设置,我比较喜欢用SG
解释一下,APM控制模式就是第五通道。别设置错了

8.设置第一页的X,Y,数值大小还是得看APM具体调参,暂时设置36
退出

按照我刚刚说的设置最后舵机监视器上显示情况如下: 1*1    -90        2*1    -120
1*2      0         2*2    -32
1*3   +90        2*3    +57
进入通道监视,看看吧,6段是不是显示出来了?
原理其实很简单,
1*1
1*2
1*3
2*1
2*2
2*3
就是这样组合成6段开关,当然反一反也可以,但是不建议,会很麻烦
这样,两段开关就成了转换开关进行两个区域的转换
而三段开关不换,我们只需要改动两段的时候不同的数值,所以,主通道和从通道是一样的GEAR
需要区分出二段开关的变化,所以我们设置了X,Y的曲线
原理就是这样了,具体参数和照片需要晚上回去细调后再告知,谢谢大家观赏

整理好了,大家请看
1*1
2*1
1*2
2*2
1*3
2*3
已经正式完成,晚点设置一下就OK了,现在公布一下设置的数据
bus-trim中立点设置第五通道-155
end point第五通道设置135  84  62  135
混控设置里面,别的都不动,X=0     Y=-57
谢谢大家观赏

网友:
这个要顶,说明书没有实例介绍

网友:
这是个科研项目,要标注~

网友:
技术贴要顶!

网友A:
呵呵,我也自己摸索了,方法更简单:调好舵角和中立微调。给第五通道设个微调,设定到而当开关上,微调比例差不多3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自己摸索了,方法更简单:调好舵角和中立微调。给第五通道设个微调,设定到而当开关上,微调比例 ...

哈哈,也是一个方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也是一个方法啊

你知不知道混控当中那个link是个干什么的?只知道能调出+和-但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
设置一下微调sub-trim 就可以了啊

网友B(2014-11-14):
找网上资料,真是太少你这种,一整套的方案了。说明书上还是可以选择,又可以选择那。但对于实践没什么实例指导。不行。

网友C:
这是个技术型项目,得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网上资料,真是太少你这种,一整套的方案了。说明书上还是可以选择,又可以选择那。但对于实践没什么 ...

谢谢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技术型项目,得顶啊!!

谢谢支持

网友D:
那个说明书啰嗦根本看不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说明书啰嗦根本看不下去。

特别是写了理论调试,没有举例说明,很难看,一本也老厚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也自己摸索了,方法更简单:调好舵角和中立微调。给第五通道设个微调,设定到而当开关上,微调比例 ...

能给下具体参数吗?

网友:
佩服楼主能想出方案,并有原理说明,
之前只能从网上依样画葫芦,官网上介绍了各种控对应的方法,供模友解决;
http://copter.ardupilot.cn/wiki/common-six-modes/
很多模友都看过,也有些朋友还不知道,可以前去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给下具体参数吗?

加我qq 987382963

网友F:
支持下~~~非常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支持下~~~非常好!

谢谢支持,我也很喜欢你头像上的鲲鹏飞机的旋翼头设计,很简洁

网友G(2015-01-04):
非常感谢LZ 的分享 有很大的帮助 !~!~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常感谢LZ 的分享 有很大的帮助 !~!~

谢谢帮顶

网友H:
实战经验,要顶!

楼主:
引用 网友H:
实战经验,要顶!

感谢帮顶

网友I:
用的是同一款控,学习,歇息LZ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的是同一款控,学习,歇息LZ分享

谢谢帮顶

网友J(2015-05-07):
多謝樓主的分享。我參考你給的數值。我設定PIX飛控的固定翼固件也正常設置好6段開關了。經過兩三天的抽空摸索。終于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多謝樓主的分享。我參考你給的數值。我設定PIX飛控的固定翼固件也正常設置好6段開關了。經過兩三天的抽空摸 ...

很高兴能帮助到你

网友(2015-08-29):
请问有谁能知道FUTABA   T10CHG控 怎么设置吗?

网友:
futaba好不好使

网友(2015-12-27):
正需要,果断收藏

网友(2016-05-27):
感谢分享.....这个说明书真没有...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K: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  不知道14sg有没有function功能, 如果有, 5通道设置给 SE三段开关, 然后后面的Trim选择SF两段开关, 里面的参数选+30%, 然后在行程里(ATV)把5通道原来的100% 100%改成 70% 70% 就行了。 总共用不了1分钟。
用混控设置3段开关那都是以前的老古董控用的折中办法了。。。。

网友(2017-02-05):
非常感谢LZ 的分享

网友(2017-07-23):
引用 网友K:
用的着这么麻烦吗。。。。  不知道14sg有没有function功能, 如果有, 5通道设置给 SE三段开关, 然后后面 ...

正解!!这才是14SG正确设置6段  APM或者PIX的姿势!!赞一个 简单方便,用过14SG的 进去 FUNCTION 一看就明白
   首先进去FUN 设置 5 MODE  SE  SF  然后进入END POINT 设置  5 MODE  135 70   70 135 就可以了,超级简单、、、

网友L:
直升机模式下你能设置6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