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求助!!!!

楼主(2014-09-16):
新手上路,我用了充飞机
电池
的
充电器
充控电11.1V, 然后上遥控,开机就烧了,哪位高手能告诉能修好吗?是哪里坏了,坏了什么元件!谢谢

网友A:
这个条件太模糊了,什么控,什么充电器

网友B:
拆开遥控看看就知道了啊

网友C:
返厂维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