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6拆机、改手、换锂电、简易教程

楼主(2014-09-16):
拿到dx6这台控已经有几天了,几天用下来的使用感觉非常不错。拆拆装装也是模型的乐趣之一,便想着对这台dx6下手了。

打开电池后盖,取掉五号电池,露出可拆卸的五号电池仓。

取掉海绵块,便可将五号电池仓取下。再取下背板的一块海绵,露出完整的电池仓,量了下尺寸,75mm*58mm*24mm。啧啧,dx8用的2s 4000mah的锂电池也能塞进去,续航时间蹭蹭蹭往上涨。

既然说了电池仓,顺便演示一下软件设置,开机后进入功能菜单内system setup

选择yes(注意进入系统菜单后遥控器不再发射信号,请不要给飞机通电)

找到其中的system settings

Battery一栏默认为Alka(碱性电池,就是五号电池),换完锂电后将battery改成该改成lipo(锂电池)即可。系统还提供LiIon(锂离子电池)和NiMH(镍氢电池)选项。

回到拆机主体,dx6的拆卸不需要拆掉后背上的橡胶块,直接拆掉后盖的八颗螺丝就好了。另外打开后盖的时候注意后盖上的开关是通过一条排线连接在主板上的,先后盖打开一条缝把排线小心拔出就可以拿掉后盖了(红框标明)。

三根天线,不知道这个小模块是发射还是回传~~~(原谅楼主不是很懂电子)

个人还是比较关心摇杆的设计,这点上这台dx6倒是让我挺惊喜的。摇杆全部是双轴承设计,怪不得那么顺滑哈哈(红框为副翼摇杆的两个轴承)。

图中红框为升降舵摇杆的两个轴承,相机对焦原因用两张图来表明。

另外我拿到的是mode2左手油门版本,但是可以看到左边的油门摇杆上已经预置了回中的压杆和模块,只是用一颗螺丝将模块压下使得油门摇杆可以不回中(上面的红框为弹簧和回中压杆,下面的红框中的螺丝松开就可以使得油门摇杆回中)。

右手的升降舵也预留好了油门的压杆,并且也是可调很顺滑的油门和一格一格的油门两种压片都有,设计可谓十分的贴心。

由此可见这台控的改左右手其实是十分的方便,以我手上的这台控为例我是mode2美国手想要修改成日本手的话只需要将图中4号框的下方的螺丝松出即可让油门摇杆拥有回中的弹簧和压杆,将1号框上方的螺丝拎紧即可让升降摇杆的弹簧回中失效。松开3号框中的螺丝松开摇杆的金属压片后根据个人的需要选择2号框中的压片锁到位即完成了换手的机械上的操作,从此告别拆压块和弹簧的时弹簧不小心丢失的尴尬(合上后盖时不要忘了把排线插回去)。

机械上调整完成后是软件里的调整。同样进入系统菜单中的系统设置。

切记不要给飞机通电

进入系统设置

mode2改为mode1就完成换手啦。

网友A:
youtube有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tube有视频教程

那你怎么不知道转过来造福下模友啊

网友B:
三根天线,后面2根是回传接收,前面一根通道遥控器天线棒里的是发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根天线,后面2根是回传接收,前面一根通道遥控器天线棒里的是发射

哈哈 谢谢指导

网友C:
基本上dx7s dx8的电池这个级别控都是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基本上dx7s dx8的电池这个级别控都是通用的

通用才是爱啊,电池都能拿来直接用

网友:
壳子内镀铜?屏蔽好啊!

网友D:
能不能看到高频头的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不能看到高频头的型号?

高频头型号没注意

网友E(2015-01-13):
请问DX6电池是6V,你上2S有8.4V了会不会烧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DX6电池是6V,你上2S有8.4V了会不会烧掉啊

不会,我到手就改了锂电,而且原厂也有用于升级的锂电池。说明书上也写了可以用2s锂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