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精灵VISION 如何改云台和狗?

楼主(2014-09-16):
新手,完全不懂。入手精灵VISION,拍照还不错,但完全无法视频,晃的厉害。想改云台+狗
现在的问题很多,还需要买什么,现有的WIFI能不能直接连接狗,云台怎么连接,怎么控制云台等等。
各位老手能不能指教一下,或者谁之前改过,有现成的帖子,帮转一份,谢谢啦!

楼主:
补充一下,属于纯玩,不要求高大上。私房钱有限,所以大家提供下最具性价比的方案。

网友:
不懂帮顶,我的V+未来可能也要改,先长点姿势

网友A:
上狗已经很高大了,建议就用原摄像头加个2轴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狗已经很高大了,建议就用原摄像头加个2轴云台,

兄弟,说的再详细点啊,别急着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狗已经很高大了,建议就用原摄像头加个2轴云台,

用啥圆台哇,原厂太贵,淘宝300多的貌似不能俯仰

网友:
我自己也没VISION,不过看VISION的摄像头没有横滚增稳,想必摄像会晃得厉害.用舵机的云台都会比现在的好些,V2支持云台增稳,自己看看V2的说明吧

楼主:
现在是通过手机WIFI控制摄像头角度的,用云台也是这样的吗?

网友:
V2 我是有,但精灵没有.不知道接线,你现在俯仰带增稳吗?我估计你改后要用遥控器来控制俯仰

网友B:
預算是多少!
新手完全不懂還是請人協助完成吧!
線接錯了燒了損失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本论坛里有教程: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0102

看了一下,难度不小,需要自己焊接的地方较多。另外也看了一下那种直接加蛋蛋的云台
商家说那个云台有问题,正在处理,暂停销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預算是多少!
新手完全不懂還是請人協助完成吧!
線接錯了燒了損失更大

单飞的痛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通过手机WIFI控制摄像头角度的,用云台也是这样的吗?

你云台不要买无刷的,买舵机的那种.另外也别改图传,工作量和改机费用太高了,把中继器的天线换成平板的,也能有一公里以上的距离

网友(2014-11-20):
引用 网友A:
你云台不要买无刷的,买舵机的那种.另外也别改图传,工作量和改机费用太高了,把中继器的天线换成平板的,也 ...

请教下驼机的云台稳定性如何 纯新手

网友D:
自己搞个蛋蛋云台就减决了啊,400元成本就搞定,我自己搞了个,效果还不错

网友: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jxpiHq&id=42313370923&ns=1&abbucket=16#detail

这种效果不知道怎么样?可以利用原来的蛋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搞个蛋蛋云台就减决了啊,400元成本就搞定,我自己搞了个,效果还不错

兄弟这个哪里有卖的啊?2轴的效果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搞个蛋蛋云台就减决了啊,400元成本就搞定,我自己搞了个,效果还不错

求云台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D:
自己搞个蛋蛋云台就减决了啊,400元成本就搞定,我自己搞了个,效果还不错

自己搞搞就能搞这样的云台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量产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自己搞个蛋蛋云台就减决了啊,400元成本就搞定,我自己搞了个,效果还不错

可否说下怎么弄的呢?需要个云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否说下怎么弄的呢?需要个云台啊

群 1209228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