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马达防锈,各位大神有啥高招啊?

楼主(2014-09-16):
新做海狼,水舱试水了几次,结果安装在水舱外面的无刷电机的轴承就锈死了,无奈只能换电机。换了之后将轴承处打上黄油,但是电机一启动黄油又全被甩掉了。各位大神有何高招,能够解决电机生锈的问题啊

网友:
喷点除锈剂

楼主:
每次下水都要喷吗?还是喷一次可以管很久?

网友:
换不锈钢轴承

网友:
引用 楼主:
每次下水都要喷吗?还是喷一次可以管很久?

下水后甩干喷,玩几次喷一下就行,我自己的就第一次下水前喷过一次,然后灌满润滑脂

网友(2014-11-07):
定子用环氧树脂灌封   两轴承之间官黄油

网友A:
最大的问题就是轴承很容易嗝屁!
最好用轴承用其他塑料车一个代替
这样就是不用担心轴承嗝屁了

网友(2015-04-18):
引用 网友A:
最大的问题就是轴承很容易嗝屁!
最好用轴承用其他塑料车一个代替
这样就是不用担心轴承嗝屁了

朋友暴露咯,嗝屁,四川方言

网友:
没用过无刷电机的路过.....

网友:
用液体润滑油,印度神油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