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西马特SIEG的机器红色的和黄色的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4-09-16):
请教 西马特SIEG的机器红色的和黄色的有什么区别?为什么价格差别那么大?我想买SIEG SC4 红色的8500 黄色的要11640?

网友A:
商家价格标错了吧,光是颜色一般不会有价格差异的,就算有也是很小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商家价格标错了吧,光是颜色一般不会有价格差异的,就算有也是很小很小的。

可能我没有说清楚,在某宝上 一个上海的专卖SIEG机器的公司,SIEG SC4 要10600,机器颜色是黄色的,几个湖州的公司,也是卖SIEG的只有8500,机器颜色是红色的。看指标应该是完全一样的,但是这个价格差太多了 ?是税收的问题?还是机器材料有所不同?另 我是在上海的。当然想买上海公司的以后维修什么的都方便,但是这个价格,如果机器是完全一样的只能选湖州的了。望知道详情的能指点一下。

网友B:
黄色的不好,买到过黄色的跟刀架和中心架,明显粗糙。 红色的的出口款,说明书全外文,质量稳定。我有 C0、SC2、X1、SU1、切板/折板机,都是红色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黄色的不好,买到过黄色的跟刀架和中心架,明显粗糙。 红色的的出口款,说明书全外文,质量稳定。我有 C0、 ...

谢谢你的经验!黄色的还比红色的贵很多。

网友:
没用过黄的。红色用的比较满意(X1、C2-300、折弯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经验!黄色的还比红色的贵很多。

那是那一家卖的贵,黄的因该跟红的等价的。标准版最好的是绿色的,国内基本没有,我只找到过走刀器是绿色的。 还有就是白色的特别款,配置不一样了,国内也从未见到过。

网友C:
我記幾年前西馬特官網貼文,全線更改顏色配置:

紅黑-家用機
藍白-工業用機

估計黃色是更改前的舊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記幾年前西馬特官網貼文,全線更改顏色配置:

紅黑-家用機

谢谢你的回复。  我在官网查到 淘宝上卖黄色机器的是授权特约经销商,是上海的卖的贵。而湖州的几个店是卖红色的便宜很多。我当然想买便宜的毕竟相30%多,现在纠结的是便宜的不会是假货吧?  上海西马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厂址是在上海曹安路的。难道湖州还有厂 那些红色机器是厂里拿出来卖的?有没有知道详情的?
上两个机器的链接
黄色的SIEG SC4 41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U&id=9876198845

红色的SIEG SC4 41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809&ns=1#detail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在官网查到 淘宝上卖黄色机器的是授权特约经销商,是上海的卖的贵。而湖州的几个店是 ...

原來如此,謝謝。

假貨問題不好說,直接問一下西馬特那家是不是經銷商吧。我猜要改用黃色,西馬特要另行收費,所以比較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