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轴摔机后悬停打转

楼主(2014-09-16):
小弟新手 入手八轴大疆悟空M飞控 在一次摔机后(掉在艹丛里没有任何摔坏)悬停打转,飞出去定点也打转,有时候飞回来也会打转需要不断修正方向才能飞直线(GPS模式)。有时候直线飞出去正常但是到预定地点悬停顺时针打转四分之一就停住了,起飞悬停也打转,打转速度很慢不会一直转圈到了大概四分之一的时候都会停止打转。郁闷啊希望广大老鸟指导。要不要试试姿态模式会不会。

网友A:
不明白..成天飞GPS模式的人怎么想的..
你去看一下你电子罗盘是不是有问题了

网友:
电机重新调水平

网友:
有可能是电机不水平了。检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成天飞GPS模式的人怎么想的..
你去看一下你电子罗盘是不是有问题了

没办法啊,作业要求用GPS的,我可不想被骂。领导要求的硬指标

网友:
电机摔不平 了

网友:
桨跟马达的转向都正确

网友B:
按照lz的意思,摔机子也是领导指示的啦???我看飞控应该摔坏了,重新校正指南针罗盘吧?

网友:
检查GPS 安装方向,罗盘是否指向前方,检查电机座是否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lz的意思,摔机子也是领导指示的啦???我看飞控应该摔坏了,重新校正指南针罗盘吧?

这个。。。。这个。。。。摔机是技术问题。

网友:
电机歪了 鉴定完毕

楼主:
问题已解决,发现其中两个电机有一点点歪,重新校过GPS。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