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壳求助!

楼主(2014-09-16):
有一台500闲置,想装个壳子飞航线,问题是锁尾舵机在尾管上,怎么处理一下能装进去啊?  还有起落架怎么弄的能收放?舵机我有,通道怎么弄啊?

网友:
去尾舵机的位置调整下!,应该可以装上!

网友A:
舵机好解决,往前移,最多也就拉杆长度有变化,起落架收放就算了吧,

网友:
马甲很靓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好解决,往前移,最多也就拉杆长度有变化,起落架收放就算了吧,

舵机已经在最前面了,上次450就是这个问题,害得我在壳子上钻了个大洞,把舵机露出来才能行

网友:
很漂亮,不过很少有模友玩这种

网友:
我也想等技术练好了买一个像真机壳装上。

网友:
多少银子入的像真机壳

网友B:
不行就碳板上开孔装舵机。要收放起落架就得7通的接收了,单独放在GEAR通道即可,感度通道另设。

话说N久以前不是让老张帮你弄像真来着的吗?

我也入了个这个A109,不过是45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就碳板上开孔装舵机。要收放起落架就得7通的接收了,单独放在GEAR通道即可,感度通道另设。

话说N久 ...

老张人家耍6轴了。自己的10都扔一边了    亚拓450  3S电机,铂金电调,进角设多大?

楼主:
好早啊 我都飞回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早啊 我都飞回来了

你都飞回来了,更早!  我是起来上班

网友:
我之前装那个蛋疼450壳的时候是吧舵机转到尾管下面,舵机拉杆是从侧面歪过去到尾巴上的,照样可以飞。

网友:
5iMX 我爱模型这垃圾壳,好看不中用,收放脚架太坑爹了

网友C:
这个机型只装过450迷彩,500级别没装过。不过说回来,舵机不都在侧板上么?你的是老机型?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张人家耍6轴了。自己的10都扔一边了    亚拓450  3S电机,铂金电调,进角设多大?             ...

默认就好,亚拓电机没那么精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型只装过450迷彩,500级别没装过。不过说回来,舵机不都在侧板上么?你的是老机型?

有一个有副翼的!闲置,想装起来飞航线

网友C:
装好了找个地方一起飞啊
我的携带导弹阿帕奇也快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装好了找个地方一起飞啊
我的携带导弹阿帕奇也快完工了

周末可以!你呼我

网友D:
尾部这么粗壮看上去应该容纳舵机没问题啊,你用的啥锁尾舵机,将舵机转个方向试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尾部这么粗壮看上去应该容纳舵机没问题啊,你用的啥锁尾舵机,将舵机转个方向试试呢

就是一般的有副翼450的锁尾!和500斜盘一样大!

网友:
尾舵机要横过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