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咨询关于450斜盘舵机的选用

楼主(2014-09-16):
我有3个恒吉的 MD922 舵机 能否用在450的斜盘上 看淘宝的卖家说斜盘933 尾舵才用922  有知道的大神请指教下922可以不可以用在斜盘上面。

网友:
查了一下,锁尾用

网友:
如果尺寸装的下,你也可以试试。

楼主:
那就所谓用好了,三个有一个虚伪有点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就所谓用好了,三个有一个虚伪有点大

虚伪大不应该啊,除非里面有断齿

网友:
能换齿吗?

网友:
933用在钭盘,922用来锁尾,但好像小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