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总是突然抽一下,今天抽后下来听到警报。

楼主(2014-09-16):
rt,以前四周经常飞着飞着抽一下,断电再飞又好了,一直没找到问题,今天又抽了,但是下来听到滴,,,滴,,,声,好像是抽的哪个方向的电调在叫,请问一下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是堵转吗

网友:
电调虚焊了?

网友:
我遇到过电调虚焊滴滴叫

网友B:
说错了,我的是脱焊了,只是抱的紧才断续好和不好

网友C:
电调能嘀嘀嘀叫说明电调的输入供电正常,那么有可能是信号线接触不良或者电机端线接触不良,查一下电调的说明书里应该有故障提示音列表,相应解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是堵转吗

不知道呢。

楼主:
应该没有啊,之前以为虚焊加焊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错了,我的是脱焊了,只是抱的紧才断续好和不好

不久前才补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能嘀嘀嘀叫说明电调的输入供电正常,那么有可能是信号线接触不良或者电机端线接触不良,查一下电调的说 ...

谢谢,我等下次查查看,电机端是没问题的,前段时间才加焊的,估计信号线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油门行程丢失了呀,一般没有信号和油门行程设置不对才这样的!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只是电调没有滴滴声。没有检查出问题,现在继续飞。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遇到过,只是电调没有滴滴声。没有检查出问题,现在继续飞。

我也是第一次听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油门行程丢失了呀,一般没有信号和油门行程设置不对才这样的!

不知道啊,开始非得好好的,毫无征兆的抽一下,但目前没摔过,不过还是很吓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是堵转吗

不是啊。。。。如果堵转应该每次飞都有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油门行程丢失了呀,一般没有信号和油门行程设置不对才这样的!

回去重新校准油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能嘀嘀嘀叫说明电调的输入供电正常,那么有可能是信号线接触不良或者电机端线接触不良,查一下电调的说 ...

信号线在机臂中间是有个接口,但是现在线抽不出来检查,不过拔的时候接的挺紧,不像有问题,难道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