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精灵2+gopro航拍滑雪的话好操作吗?因为涉及到一个斜坡

楼主(2014-09-16):
大疆精灵2+gopro航拍滑雪的话好操作吗?因为涉及到一个斜坡,之前玩过玩具四轴,感觉如果要在斜坡上追踪滑雪的话,好像有点困难

网友A:
LJI就算了吧,撞了人你赔得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LJI就算了吧,撞了人你赔得起么

大疆事故率高么? 除了大疆,还有什么推荐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疆事故率高么? 除了大疆,还有什么推荐的?

超高,推荐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高,推荐就不知道了

额,我一直听说大疆在无人机这方面比较牛逼啊,好像全球来说都算比较厉害的,故障率怎么会这么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我一直听说大疆在无人机这方面比较牛逼啊,好像全球来说都算比较厉害的,故障率怎么会这么高呢?

牛B个屁啊,都是广告吹出来的,质量差死,有问题又不改,你可以在论坛看到各种问题,我也用过,头顶30米失控过

网友:
楼上有点黑大疆的意思       我觉得小精灵还不错,比起同等规格多轴来说

网友:
烂就算了好歹有个好点的态度,大疆除了销量那两样都没有

网友:
客观的讲,作为商品机,销售量多了,问题肯定也多。但就像乘坐飞机一样,总的来讲,还是属于调试比较方便,比较好飞的类型。如果能把后续服务再提高一些,就更好了。

楼主:
额,我主要想问一下四轴这样航拍滑雪好不好操作啊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
嗯,如果是這種用途,那我會建議你用開源系統,像 APM 或 PIXHAWK
都有支援跟從模式,可以自動追著指定的目標跑(目標要帶著手機回傳座標,引導無人機追蹤)
但開源系統要投入的心力不是商控能相比的,如果有興趣,建議 LZ 多爬文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