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腾60A悲剧了!

楼主(2014-09-16):
收了个二手的飞腾60A,那是没控就没测试,今天一插电想设油门行程,
电机
就一直,滴滴滴滴滴的叫,我换了个电机还是一样滴滴滴滴的叫,
请问是挂了吗?可以邮回好赢维修吗?

网友A:
没设置油门行程吧

网友B:
油门行程没设置

网友B:
你是不是插上飞空测试的??要直接连接收机测试

网友C:
油门行程校准一下应该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油门行程吧
把油门放在最大位,通电,马达就一直滴滴滴滴不停啊

楼主:
解决了,控也是二手的,把控恢复出厂设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