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姿态飞行。指南针还参与吗?

楼主(2014-09-16):
(无正文)

网友:
看说明书,姿态模式不需要gps模块。

网友:
只要插着GPS。。。姿态模式地磁也是参与的,也就是所谓的指南针是工作滴。
拔掉GPS后,姿态模式才是纯粹滴。。不受干扰滴。。不会突然飞走滴。。

网友:
姿態模式下gps還是會工作的!樓上所言除非拔了接頭

楼主:
如果没有GPS的话,姿态又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没有GPS的话,姿态又是什么呢?

纯粹的三轴陀螺和加速计,与气压计共同运作。几乎没有干扰的可能。

楼主:
看看吧,我们的炸鸡成本就是因为这个提高的。本来感觉不对的东西,切换了还是不对。   加上飞多轴的都是依赖于飞控,岂不是用户最倒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看吧,我们的炸鸡成本就是因为这个提高的。本来感觉不对的东西,切换了还是不对。   加上飞多轴的都是依 ...

问题是,有时候又需要gps来实现一些功能啊
所以飞之前想好要飞纯姿态还是飞gps,然后选择插不插gps吧

楼主:
只要是炸鸡,必须是干扰造成的。。。。。。。

网友:
难道成败都在gps?

网友:
4楼专家,建议去http://大疆.com补课

网友:
姿态模式下,指南针应该不会参与飞行,定高需要陀螺仪、加速度计、气压计就够了。

网友:
会参与的,我炸鸡的时候问过DJI技术,插上GPS的时候不管是飞GPS还是姿态,都会受到干扰。如果你把GPS拔掉飞姿态那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