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000,S900,S800共有的设计缺陷(一),飞行10余架次之后的烦恼

楼主(2014-09-16):
从S800用到了现在的S1000,看到了进步,也体会到了一点点的改进,有些是打补丁把之前的BUG给修复了,有些改动增加了便利提供了性能,而有些缺失增加了麻烦。
电机减震胶是从S800 EVO后期的几个版本开始推出的,我没有EVO,所以也只是从客户那边知道一些关于减震胶易损的反馈。这次入了一台S1000替代服役了2年最早的S800,飞了10多个架次就开始出问题了。一开始也没注意这个减震胶的问题,只是偶尔发现减震胶附近有一些粉状物体,直到有一次在折桨的时候发现电机可以左右移动了,然后再检查其余几个都或多或少有松动,着实让我吃惊。虽然购机的时候附赠了很多减震胶,但每次换上去都是治标不治本,飞几次就会又磨坏,难道DJI的工程师都没发现这个问题?无奈只好自己想办法设计解决方案

减震胶磨损后,上下就压不紧了,从而导致碳纤板移动。

拆下电机座可以清楚的发现,减震胶磨损严重的不只是上下压住碳纤板的位置,中间穿过碳纤板孔的内壁磨损也非常严重,有些甚至已经快磨完了。

同时也惊奇的发现,S1000使用的仍旧是EVO上的电调,现在已经是V8版本,在我印象中以前V3版的是有问题的

想要把这些螺丝安全的拧下来也不是件容易的事,以前给EVO卸螺丝就有过拧断螺丝直接把机臂给报废的先例,我也是用了特殊工具才把所有螺丝给卸下来。通过这些卸下来的螺丝也可以看出装配的时候有些螺丝上的螺丝胶打得死多,有些根本就没打。

网友:
我来板凳,别说,还真有这个现象啊

网友A:
最后的图能看出处女座

网友B:
楼主您好!现在销售的配件为减震垫+金属垫片组合,可改善减震垫磨损问题。S900出厂时已配备金属垫片,同期S1000也装载金属垫片。
关于电机碳纤维板上的螺丝,每一个螺丝均会打上螺丝胶,并在出厂前已经过老化测试和飞行测试确保螺丝不会松动或螺丝装载不到位。
你可拨打4007000303转技术支持,我们会协助你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橡胶减震就是容易坏,飞一段时间就不行了

网友:
很详细必须顶

网友:
我在想 减震胶可不可以用硬一点的硅胶垫片 不知道会不会好点

网友:
为什么电机要用减震垫?因为折叠桨的震动大?

网友:
设计缺陷为什么不召回

网友C:
DJI的回复总是那么的格式化(我们是对的,有事打我们电话)!我们的产品都是经过老化的!螺丝胶都是每颗都是打的均匀的!   我知道这个肯定是你们给工厂下的要求是这样的!事与愿违  现实是你们的工人在生产的时候确实没有按照你们的要求!  这个责任主体是DJI    不能老把你们的规范要求拿出来给客户解释!我们看到的事实是 橡胶底确实会磨损很快,螺丝有几颗确实是没有打螺丝胶!    希望DJI把产品做好!你好我好大家好……

网友:
能看得出来,有几个镙丝没有螺丝胶。dji你不会看不到吗?再这样不负责任下去,很快就有480、690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后的图能看出处女座

亲,我是好男人星座的

网友:
这几款机子都是很费的

网友D:
楼主不要烦恼了,你的那些帖子让多少人用了DJI的产品最后丢的丢炸的炸,比起他们你多幸福。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现在销售的配件为减震垫+金属垫片组合,可改善减震垫磨损问题。
关于电机碳纤维板上的螺丝,每 ...

协助尼妹    问了半天不出 问不出一个屁

网友:
引用 网友C:
DJI的回复总是那么的格式化(我们是对的,有事打我们电话)!我们的产品都是经过老化的!螺丝胶都是每颗都是 ...

对的,说的很好

网友:
这是个大问题,好像一直都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现在销售的配件为减震垫+金属垫片组合,可改善减震垫磨损问题。S900出厂时已配备金属垫片,同期S ...

     自从S900加了电机减震金属垫圈后,电机震动严重,根本木有起到减震的效果,因为根据现在S900电机的震动强度,根本达不到加了金属减震垫圈的震动强度,如果电机高频震动再大点,加金属垫圈就真正起作用了,但为了减小震动,我已经把金属垫圈去掉了,现在S900震动已经小了很多,震动情况基本和S1000一样了,但磨损问题就跟着来了!你们就不能想想办法,把电机座固定碳片换成倒了边的铝件来解决这个问题吗?还可以给电机散热!(加了金属垫圈的减震,相当于换了超高硬度的减震球,相当于电机直接固定,不震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协助尼妹    问了半天不出 问不出一个屁

+1

网友:
这么严重,正准备买飞越的减震电机座呢,原来橡胶这么容易老化,看来要再观望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您好!现在销售的配件为减震垫+金属垫片组合,可改善减震垫磨损问题。S900出厂时已配备金属垫片,同期S ...

就几个垫片为什么不向现有EVO、1000用户发放,就为了不能承认已有的缺陷?

网友:
设计问题

网友:
我觉得两个问题:
1、设计问题,减震片尺寸要变大,这样作用于减震片的压强变小,磨损变小。
2、材质问题,减震片采用更好的材料,耐磨损的能力可以大幅提高。
不磨损是不可能的,但是要减少到更换时间长一些。加金属垫片是哪位高级工程师的想法?直接下课。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要烦恼了,你的那些帖子让多少人用了DJI的产品最后丢的丢炸的炸,比起他们你多幸福。

正确使用DJI产品是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的,经我们调试组装和培训指导过的客户几乎没有因设备原因造成炸鸡的现象。如果是新手请多向老手请教或认准有良好技术支持的经销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正确使用DJI产品是不会有那么多问题的,经我们调试组装和培训指导过的客户几乎没有因设备原因造成炸鸡的 ...

作为一个良好的经销商,请您分析一下这个案例:
折叠4旋翼——曾经走南闯北安全飞行近百架次,就在丢机的前一天还做了1.1公里的拉距测试,然后又做了一次暴力飞行,第二天早晨一切按照操作规程做好指南针校准寻星等一系列工作,姿态模式起飞垂直高度约30米(原地垂直爬升就是为了拍一张照片)没有任何其他动作,因为要取景构图,看监视器构图拍摄的时候飞机突然向右前狂奔,立刻切手动——姿态——GPS均无反应,飞机飞走的速度超级快,估计手动模式都难有这样的速度,失控大约7秒超出视线,2秒后回传画面消失,至今寻机无果。
飞手情况:2008年开始玩直机,固朗450两架(均无大炸)风神50油机、亚拓600N油机,均无炸机,用700E航拍一年左右,S800、S800EVO、XA650两架,以上飞机均未出现过飞行失误。

网友:
恐怖啊,回去看看机机!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作为一个良好的经销商,请您分析一下这个案例:
折叠4旋翼——曾经走南闯北安全飞行近百架次,就在丢机 ...

9秒就没有回传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9秒就没有回传了啊?

失控后9秒就没视频信号了,预计炸机地点有一个特大的泥塘,估计陷到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