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之前用的是JR的控换了FUTABA 线太乱重新布线之后接 ...
机子之前用的是JR的控换了FUTABA 线太乱重新布线之后接电只有电调滴滴声机子没反应

楼主(2014-09-16):
如题 小白一个 接电以后只有滴滴声音 机子打舵没反应 什么原因?接线没问题

网友A:
3D模式开,或者油门不在最低的警报。

网友B:
futaba的油门通道信号跟jr的是反的,你把3通道反向试试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futaba遥控器的油门通道需要反向一下的。

网友E:
油门跟螺距都要反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