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X7改X8有人这样做吗?

楼主(2014-09-16):
想把手上一台X7改成780mm大桨,115尾桨,除尾管,传动轴,尾舵机拉杆相应的加长,还有什么要改的地方,有没有高手改过,大家讨论下,亚托都出了改装件,GAUI为什么不出,是不是对自己的机身结构不自信,还是其它什么地方不合适,大家讨论下,

网友:
改了800会射的

网友:
你不会是觉得把飞机改大一号就是换桨,换位传动这么简单?
一切都要回到当初设计X7的设计图纸上,如果X7的设计没有足够的余量,是不可能改X8的。
这根本和自信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算出了改装件,动力系统也要变化,电调,齿比,电机,甚至电池。。。。

楼主:
回楼上:目前电调是凤凰160A,电机是蝎子4530KV540,齿轮用原配的10T,在凤凰软件算过最高能到2150转,参照亚拓800的转速差不多,电池配置也没问题的,用5000毫安电池刚好,现在我到是担心大桨会不会砍尾管,量过大桨到尾管距离是145毫米,在剧烈3D飞行中,大桨的形变有没有这么大?还有为什么亚拓能直接改?

网友:
关键是没有匹配的尾管和传动轴。还有改了以后,尾巴会重很多。前面电池随便怎么摆放是无论如何也压不住头的。

楼主:
尾管和传动轴可以自己做,尾舵机拉杆已经做好了,我准备加长100毫米,然后用780毫米的桨,配重不是问题,尾管用碳纤维。

网友:
支持楼主搞,不过要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楼上:目前电调是凤凰160A,电机是蝎子4530KV540,齿轮用原配的10T,在凤凰软件算过最高能到2150转,参照 ...

YT的设计也许有余量, 早有升级打算,所以就可以直接改。。
但是动力是要重新检查的。 用转速计算器Castle官网有,重算Head Speed,算电流,算重量。
不合适的齿比,别说CC160,KS200也扛不住。。

网友:
700的鸡鸡为什么 要他做800的事,再说泰式也不发你设计费

网友:
美国有人搞过,也只是心血来潮那么一下,有个飞行视频,不是很暴力的3d那种,后来没下文了。
如果800级有竞争力,各大直升机3D赛高手就都用800了,但目前为止还都是用700。
不过我支持楼主折腾,这不就是我们这项爱好的一个方面。

网友A:
楼主是闲飞机太小了吗 ? 改成800飞到空中谁看的出来是改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闲飞机太小了吗 ? 改成800飞到空中谁看的出来是改过的

看看这个国外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