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0e主轴发热啊,,,求解

楼主(2014-09-16):
最近发现我的飞机飞行下来主轴发热,中联和大桨夹都有微热,靠近大齿盘部分更热。已经检查过主轴座轴承,没有发现问题。求解

网友A:
主轴轴承换了吧

网友B:
有可能是主轴座轴承挂了干磨导致的,建议连主轴一起换掉。

网友C:
轴承快完蛋了

网友D:
飞得很爆么?
高频率交变负载会导致材料温度升高,但如果让你感觉到了,就不正常了。。

网友E:
如果轴承没问题,建议在主轴与轴承接触的地方稍微加一点点螺纹胶,防止主轴与轴承产生滑动摩擦,我的600e主轴与轴承之间就是加了一点点螺纹胶的。

网友F:
是不是单向轴承发热转上去的?

网友G:
应该是主轴轴承问题大一些,单向是随转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主轴轴承问题大一些,单向是随转的
单向打滑的话,发热厉害。

网友H:
和主轴连接及有关的轴承都查下吧,发热是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