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 怎么操都操不死 室内危险飞行 (危险动作 请勿模仿)

楼主(2014-09-16):
这几张照片是升级F4006之前拍的
现在的配置是APM2.8 雷家6HGPS F4006电机 450铝合金机架 好赢20A电调 TS832图传 MINIOSD 电压传感器  云台是狗云台改装的挂 NT96650记录仪 4200MAH电池 全部起飞重量1490克 快1500克了
视屏中在大学生宿舍 去模友的宿舍里拍的 回看视屏发现 后面的哥们好淡定的说 贴房顶两次 下来都很稳 曾经发生过撞灯杆了 最后APM还是自稳稳住了 稍后再上传另一个

网友A:
多重,电池多大?

网友:
这是给天花打洞的节奏

网友B:
用的定高吗?我在室内飞高度保持不好

网友:
上网那哥们太淡定了

网友C:
给个云台链接呗,在找一个经济实惠的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重,电池多大?

刚帖子更新了配置
现在的配置是APM2.8 雷家6HGPS F4006电机 450铝合金机架 好赢20A电调 TS832图传 MINIOSD 电压传感器  云台是狗云台改装的挂 NT96650记录仪 4200MAH电池 全部起飞重量1490克 快1500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定高吗?我在室内飞高度保持不好

一开始定高 后面用自稳了 在壳子里气压计那里塞块高密度海绵 定高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个云台链接呗,在找一个经济实惠的云台

这个是狗云台 我以前帖子有改装的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狗云台 我以前帖子有改装的图片

就是网上卖的那种300+的云台吗?改装倒是没问题,问题是那玩意能用不?好多人说根本就用不得

网友D:
不错,确实非常稳!但还是非常危险的,试想一下,从光膀子哥们哪儿过的时候,失控的话,估计背上全是螺旋式刀割口子,还有就是飞到与你眼睛平视的时候出问题,房间太小,出问题时没时间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网上卖的那种300+的云台吗?改装倒是没问题,问题是那玩意能用不?好多人说根本就用不得

自己调好PID 地面调好 手试试晃动 稳就行 很多人调不好 其实是因为摄像机固定不稳 摄像机在上面有轻微晃动 引起的传感器自激震荡 要固定到手摇不动就非常稳了 可以看我以前的贴子 我也遇到过 后来 拿勒死狗紧紧扎上 毛都不抖一下 看看我以前的帖子的视频就可以看出了 我原先烧了一块控制板(因为电源接反了)后面90块买了块盗版BGC控制板换上 还是很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错,确实非常稳!但还是非常危险的,试想一下,从光膀子哥们哪儿过的时候,失控的话,估计背上全是螺旋式 ...

嗯 飞行器经过至少五个小时的留空时间 证明线路没问题 而我也是练直机的 四面悬停 倒飞 这些动作都没问题的 所以 自认能驾驭住吧(确实是做了个负面榜样额 所以打了一句请勿模仿)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调好PID 地面调好 手试试晃动 稳就行 很多人调不好 其实是因为摄像机固定不稳 摄像机在上面有轻微晃 ...

谢谢你坚定了我买便宜货的决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开始定高 后面用自稳了 在壳子里气压计那里塞块高密度海绵 定高很稳的

定高没问题,但是用自稳高度很难维持啊,你是说到天花板上的时候是自稳吗?

网友:
这个最便宜的狗台非常稳 商业航拍都可以用他

记住一定要用狗3或者类似大小重量的 否则重心不稳必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