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开机屏幕1-2秒才亮,有时候又正常马上亮?

楼主(2014-09-16):
rt怎么破?用起来没问题!

网友A:
正常,你可能是过夜开机有1-2秒种你不超过3个小时应该是开机就亮的,我的18mz过夜要40多秒,不超过3个小时10多秒把,你的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常,你可能是过夜开机有1-2秒种你不超过3个小时应该是开机就亮的,我的18mz过夜要40多秒,不超过3个小时1 ...

壕。貌似18mz有的功能14sg都有啊,就多了个漂亮的操作系统,感觉收藏意义大于实用。

网友:
可能大体上功能差不多就因为这,新款、第2,3档级别的选择才是最实惠的。

网友:
蛮高级的,还带预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