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博业的带锯,求教锯铝合金,不锈钢应该选用什么样的锯条?

楼主(2014-09-16):
买了台这个家伙。

用来锯铝合金,不锈钢。不同的材料,应该选用哪种锯条比较合适?

网友A:
工业上大鸡,齿的稀和密,要和进刀(锯)的速度,材料的宽度成一定的比数。
想这级别的齿的密度越高越好,不用考虑排屑的问题。不然会更难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上大鸡,齿的稀和密,要和进刀(锯)的速度,材料的宽度成一定的比数。
想这级别的齿的密度越高越好, ...

求教带锯条齿的密度是怎么描述的?
14T、12T这些是指什么意思?

网友:
一英寸的齿数。

网友:
teeth,齿数,铝合金用梯平齿,不锈钢貌似一般下铁的就行

网友:
我也有一台,我照说明书上的型号买的,齿很大什么都能锯,注意要把锯条拉紧,要不一次就断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