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WC 试调油门不一致

楼主(2014-09-17):
直接上视频,情况就是这样,对角的电机油门慢慢升,另一对角的电机油门慢慢降下,
是放在平地上调的,电调中点较对过了,还有就是方向问题,比如我向右方到最大时,
右边两个电机可以完全停止了的,同样的我前后左右最大方最大时另一边的电机就会完全停止了!求模友指教一下

网友A:
你这个是对的啊,不知你有没有装桨?
关于方向问题要先确认通道有没有对应,方向打到右,应是右边两电机停转,你的描述现在反向了。或者你的机头是不是调转180度了。

网友:
直接上浆起飞,静态时这个不用管

网友B:
你的模式是半自稳模式,行程一般超过80%就切换到了手动模式状态,打到最大有2个电机停转很正常.至于你说的电机油门上升的问题,你说的平地,其实并不是100%的平,而你模式是半自稳的,所以飞控即使没桨依旧会自行进行调整,但调整了半天状态依旧没变,因此肯定会继续加大力度进行调整~

网友:
静态测试这个不一定对..还有你的三个通道最好都调到1500附近并且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对的啊,不知你有没有装桨?
关于方向问题要先确认通道有没有对应,方向打到右,应是右边两电机停 ...

我是没有上桨的,,文字打错了...是方向打最右,右边的两个电机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式是半自稳模式,行程一般超过80%就切换到了手动模式状态,打到最大有2个电机停转很正常.至于你说的电 ...

我试过就算没到80%,也一样会停了一边的电机喔!!,我是想玩航拍的,我害怕装上桨后一个空反就炸机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的模式是半自稳模式,行程一般超过80%就切换到了手动模式状态,打到最大有2个电机停转很正常.至于你说的电 ...

半自稳?是不是说他那个自稳没有在开关上点亮?什么是半自稳?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半自稳?是不是说他那个自稳没有在开关上点亮?什么是半自稳?求指教

我也不太懂,,,如果我想全程自稳呢,,,求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没有上桨的,,文字打错了...是方向打最右,右边的两个电机停了

那方向就是对的,直接装桨飞,油门一点点加起来,不要太猛,看离地稳不稳就行了。过后再调调P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