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帮忙分析一下我的360机架怎么改

楼主(2014-09-17):
      自从入了360,折腾的比650还累,但也更有乐趣。刚开始是看到网上模友有飞360的,具体配置不是很清楚,刚好那段时间650炸毁啦,就想换小点投入小。结果到现在不知不觉都够买个650(4822)的动力配置了。主要是毕竟是小众配置,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感谢所有帮助过的模友。老惯例先报配置:360机架+恒力2312 KV1480 蜘蛛30A+APC+APM2.6 6M GPS(含数传、OSD)+400mw图传+通用狗台+鹰眼+3S 5100mah  共用电,起飞重量1.5KG,现在能飞5分钟。经过这两天测试,应该是电池掉电厉害,电机和桨的配置上可能也有问题。
      这两天主要就是测试电池和改云台,改成下压式,没有小电钻手工钻眼好麻烦,看来必须要买个电钻

电池飞到10.3-10.5V降落,只能充这么多,好的时候2000出头,电压感觉掉的快,两分钟就掉到11V了

悬停电流,油门40%-起飞43%-悬停45%,飞完一个电电调微温和电机有明显的温度但不烫手,以前1.6KG试飞电机就特别烫

抗风测试

云台测试一

     感觉360的机架抗风性差,四五级风悬停打摆子感觉要掉一样,定高要不停的修正航向,推杆要猛才有反应而且响应有延迟不能立刻动作。一方面应该是机子还是有点重,一样机架有的摩友的才1300多克,导致动力冗余还缺点,云台下置而且重,导致飞机重心下移,惯性大,改变姿态要更耗电,云台轻点估计会好一些。云台+鹰眼现在320克,有最轻140克的裸云台,可以再减去100克,达到1400克。风大风阻也大,云台老抖动怎么调也不完美。趁早晚上没啥风再次试飞云台,感觉就好很多,不知道是不是天黑的原因,反正是没感觉到抖了,等晴天无风再试试。
云台测试二

网友A:
提醒一句 这板子这么放 轻炸一下 或者降落时不稳 直接板子就报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醒一句 这板子这么放 轻炸一下 或者降落时不稳 直接板子就报废了

网友B:
是哪里啊,这么漂亮

网友:
新开发的小区,

网友:
同样的机架,关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哪里啊,这么漂亮

新疆团场里,相当于内地的镇子美国的农场

网友:
一师二团哦……

网友C:
不是吧,5000的电池,才充进去1700?

网友D:
拍摄设备用的是什么啊? 看截图效果还不错啊!

网友:
你装的东西太多了吧

网友:
这机架的缺陷是机臂比较软,因为机臂跟机身的连接处只有2颗螺丝啊

网友:
你要求有点高,才飞那点时间,应该换450.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拍摄设备用的是什么啊? 看截图效果还不错啊!

鹰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吧,5000的电池,才充进去1700?

打算买个花牌或者格式的作对比

网友(2014-12-10):
我的5200电池可以冲进去5200多的容量呢

网友E:
兄弟你用的多大的桨?话说我的450也没有这么重啊,不过我没有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你用的多大的桨?话说我的450也没有这么重啊,不过我没有云台

用的九寸,现在升级410轴距1055桨,重量1420克

网友F(2015-01-25):
引用 楼主:
用的九寸,现在升级410轴距1055桨,重量1420克

这个机架怎么样阿?我打算用E300的动力,上狗上图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架怎么样阿?我打算用E300的动力,上狗上图传

可以啊,就是云台要轻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可以啊,就是云台要轻的

貌似现在没有一个轻的云台,我带山狗.
强度不知道如何阿?新疆的风比内地大多了,楼主是不是换了那个410的平台了.我的目标是把重量控制在1100克内,
但是他家新版的没有挂电池的架子.楼主考虑那个400的机架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现在没有一个轻的云台,我带山狗.
强度不知道如何阿?新疆的风比内地大多了,楼主是不是换了那个410的 ...

最轻两轴有120克华科尔,XA的

网友:
这是要把家都搬上天呀

网友G:
同机架 抗风是不行 我的配置是 2212电机 垃圾仿大疆9443桨(很软) 10A电调 naza v1飞控 两轴狗云台 山狗 200毫瓦发射 2800毫安电池 起飞重量1140克 飞10分钟...请问楼主APC有9寸桨吗?我在某宝没搜到。。。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同机架 抗风是不行 我的配置是 2212电机 垃圾仿大疆9443桨(很软) 10A电调 naza v1飞控 两轴狗云台 山狗 2 ...

10A电调够用吗,我的是大疆的15A感觉好重。这个机架怎么样啊?和400的机架哪个更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10A电调够用吗,我的是大疆的15A感觉好重。这个机架怎么样啊?和400的机架哪个更好点。

就360机架而言10A  用3S足够了 这个机架不抗风 我是想就着原来的电子设备才买360机架的 不然我就选400了 建议你还是往大的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