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物!支持14S锂电的电调,另外求科普,这是啥牌的啊?

楼主(2014-09-17):
前几天在网上看卖旧货的发现了这么一个家伙160A的电调不新鲜,(比这大得我也没见过,也许别人常见吧,我是没见过)210A的高峰值也可以,(我也没见过……)但是14S的锂电支持这有点厉害了啊,算算这得多少功率啊3.7v*14S*160A=8288W!!8kW比我家空调费电……这是啥飞机用的啊?另外这是啥牌子啊?

网友:
估计是直升机或涵道机的配偶

网友:
跟变频器比这就是渣了

网友:
超级大的飞机吧……

网友:
载人电动动力伞, 载人双发超轻电动固定翼

网友:
LOGO 700和800 基本配置

网友:
德国schulze,不便宜啊

当今700-800级直机马达动不动就1W瓦的,160还嫌小了点呢,K牌不是还有14S 200A的电调,挂了照样烧成铝水

网友:
见识了,是个稀罕物,电调的布局像电动汽车电调。
你说与变频器比!
帅哥!你把当今最牛B的变频器拿来做个直升机我瞧瞧,还3D、花样、刷锅……
能离地就不错了。
I服了You!

网友:
这电压 能把人弄死

网友:
随便看看700,800级直升机上大把的好么?

网友:
大惊小怪

网友:
老狗的基本配置就是14S嘛,这电调差了点

网友:
没觉得大,哈哈。

网友:
这是水冷呢还是油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居然有jtag接口,这应该是工程样机,bec供电太那个了,没看错的话用的7805,

jtag有20PIN的吗?我只用过AVR的,是10PIN的,这是啥的jtag?求科普,再说一下,这个电压用7805供电,有点太不可思议了吧,没听说7805能把57V多的电压降到5V,轻松击穿吧……

网友:
这还牛吗?

我有16S 和22S的,

网友(2014-10-18):
一般只能这样计算 标注3-14S那么 3.7*3*160=1776,加强散热保证温度在60度左右那么最大3.7*14/2*160=4144

网友(2014-12-05):
真的药发挥出8KW 的效能,板子上的那四个电源线起码要手指头粗才行。否则就等着冒烟吧。。。。。。。

网友:
现在大的航调,船调都开发到18S  24S了。      200A  300A 的电调都有了。在搞上去就可以载人了。

网友:
很普通吧

网友:
这电调外观确实不好看

网友(2015-01-07):
引用 楼主:
jtag有20PIN的吗?我只用过AVR的,是10PIN的,这是啥的jtag?求科普,再说一下,这个电压用7805供电,有 ...

stm32是20pin的jtag

网友:
电动滑翔的吧

网友:
涨见识了

网友:
哈哈!你的一定是富莱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