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新手中的新手 请教一些入门的问题

楼主(2014-09-17):
我是个新手,想加入油直的队伍。买型号的飞机合适,还有就是有副翼和无副翼有什么区别。请高手指教下  谢谢

网友:
新手就要上油直,不是自残就是害人的节奏。
围观楼上半年速成大将……

网友A:
新手?别玩油直。从电的小机机开始,如果 你身边 有老鸟带另说,但如果 你有师傅带就不会在这里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别玩油直。从电的小机机开始,如果 你身边 有老鸟带另说,但如果 你有师傅带就不会在这里问了。{:1_6 ...

那电直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电直应该买什么型号的呢

可先玩些低端的双桨机或伟力977,966这些玩具型的。
另外先买个中端控,狂练模拟器。如果模拟器上能过关,可以直接上无副翼450的电直。不是很大,相对安全。再大了危险大些,再小了稳定性不好,并且450的配件相对最多最便宜。无副翼的结构简单。三轴陀螺买好一点点,上手还是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先玩些低端的双桨机或伟力977,966这些玩具型的。
另外先买个中端控,狂练模拟器。如果模拟器上能过关 ...

中端控什么牌子的比较好啊

网友:
7楼正解,控的话可以考虑Futaba的14SG或JR的XG8 xg14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