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冲浪者求助

楼主(2014-09-17):
      我以前玩的是多轴,玩久了觉得没意思,最近迷上固定翼了,感觉可玩性比多轴强。于是乎一有空就在家练模拟器,练了一个多月,感觉自己技术差不多了,就掏了几百米在某宝上够入一套火凤凰冲浪者的腰推机。选择买这个机子主要考虑的是慢速机,对于新手会好操控点,并且是腰推的炸机了也不容易坏桨。机子翼展1.4米,配的2217KV2300的电机,6寸马刀桨。
     昨天把刚组装好的机机拿出来试飞了下,那叫一个惨啊。我的自信心被打击的一塌糊涂。飞了10多次,上天的仅有3次,这3次在天上留空时间最长不超过半分钟,那叫摔的一个惨烈啊,全新的机子折腾10多次就面目全非了。心中那叫一个郁闷,实际操作与模拟器相差有如此之大吗?还是因为我没把机子调好才导致这样的结果。所以想请玩固定翼的前辈们帮我指点指点。我列了几点疑问。
1.我是手抛机子起飞的,此时需不需要将油门推到最大,有几次油门推小了,就飞不出去,直接栽地上。
2.机子上天后,就只会头朝上后仰,然后一个劲的翻跟头,打升降都控制不住。是不是因为重心太靠后了,我看图纸上建议的是重心在离翼前缘54MM处,而我的机子重心大概在65MM处
3.调重心怎么调,我都吧电池和电调,还有接收机都顶在机头上了,可重心还是靠后。如果另外配重,会不会太重了,机子飞不上去。
      以上几点是我这个新手存在的疑问,希望各位前辈能指点指点,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你检查过升降舵的操作方向是对的吗?

网友B:
半油门,30度角丢出去。重心必须在机身碳杆位置。如果还压不住就上大点的电池

网友C:
可能头太轻了,严重抬头。装机后先手抛看看飞机可否平稳滑翔,该加配重还是要的。我首飞翼龙时因舵机装在尾杆上,机头加了100多克配重。但后来加镜头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检查过升降舵的操作方向是对的吗?

这些我都查过,都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头太轻了,严重抬头。装机后先手抛看看飞机可否平稳滑翔,该加配重还是要的。我首飞翼龙时因舵机装在尾 ...

嗯,多谢指导。我就怕加多了,飞不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油门,30度角丢出去。重心必须在机身碳杆位置。如果还压不住就上大点的电池

非常感谢,我立马试试去

网友:
我也想玩固定翼,可就是不知道先用什么机子,好不好学

网友D:
起飞不用全油门还更待何时?
起飞后用巡航速度注意油门在一半就够了,尽可能体会机子本身的滑翔性能

网友E:
看过你的描述之后,感觉还是重心的问题。冲浪者1.4m的我也有,感觉重心点应该要碳杆位置再往前一点点比较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起飞不用全油门还更待何时?
起飞后用巡航速度注意油门在一半就够了,尽可能体会机子本身的滑翔性能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对我非常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过你的描述之后,感觉还是重心的问题。冲浪者1.4m的我也有,感觉重心点应该要碳杆位置再往前一点点比较好 ...

我其它机子都没玩过,打算拿它做个小白鼠的,没想到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都怀疑自己没有飞固定翼的天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它机子都没玩过,打算拿它做个小白鼠的,没想到给我来了个下马威,我都怀疑自己没有飞固定翼的天赋了 ...

不要气馁,重心调好,舵面检查好。肯定好飞。冲浪者好飞的。

网友F:
学习了!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能让冲浪者起飞后平稳飞行。每次都是全油门起飞就直冲云霄,拉升降舵,直接就栽到地上了。秒炸三次,换了新空机,增加了NX3,也校准好了,就是没有信心飞起来。这可能是炸鸡恐惧症吧!呵呵,我是电直转电固,直机无惧。

网友G:
冲浪者很好飞的,在地面调好重心,找草地不开动力手抛试试看能否平飞,重心调好后,调整好心态起飞50%油门足以,不要全油门,抛出后稍带升舵,舵量不能太大要不会失速的。上天后达到一定高度关油门滑翔看姿态进行微调。

楼主: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我也是不知道怎么能让冲浪者起飞后平稳飞行。每次都是全油门起飞就直冲云霄,拉升降舵,直接就栽到 ...

哈哈,我现在发觉,玩航模就是要经得起折腾,只要喜欢,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我可不想半途而废。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重心没有匹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冲浪者很好飞的,在地面调好重心,找草地不开动力手抛试试看能否平飞,重心调好后,调整好心态起飞50%油门 ...

非常感谢,我一定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现在发觉,玩航模就是要经得起折腾,只要喜欢,再大的困难也得克服,我可不想半途而废。

我飞直机,大小那个都飞的得心应手,六轴也没有问题,就这个固定翼两架都炸坏后,就缺少自信心。怕是不愿意把精心调试好的飞机瞬间炸坏而已,呵呵,相信大家都是经历从秒炸到从容飞行的过程。

网友I:
看看平尾升降舵是否平整的!!这个机型舵稍微翘一点点就抬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重心没有匹配好。。

嗯,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I:
看看平尾升降舵是否平整的!!这个机型舵稍微翘一点点就抬头的!!!

嗯,这点我可能忽视了,当初把升降舵面调的稍微翘了点,是想着重心太靠后,依靠舵面能让飞机平飞,没太在意舵面改动对姿态的影响。非常感谢您的指导

网友J:
1.我是从固定翼转的多轴。我给你说说啊。手抛油门推最大。不然有可能失速坠机。
2.建议装个A3飞控,作用就是自动平衡状态。没有几个钱。中心应该在机翼下方。
3.练习模拟器要加上3级阵风。要不然一上真机感觉不对。
4.通电对码后检查舵机。检查完查看舵面是否水平。这类飞机飞几回就要检查下舵面。

网友I:
不客气,玩飞机经验很重要----------------重心要正确,舵面要平整。。首飞舵量要小(70%),ex要-30%(不要搞错搞成+30%)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客气,玩飞机经验很重要----------------重心要正确,舵面要平整。。首飞舵量要小(70%),ex要-30%(不要 ...

嗯,非常感谢

网友K:
引用 楼主:
嗯,这点我可能忽视了,当初把升降舵面调的稍微翘了点,是想着重心太靠后,依靠舵面能让飞机平飞,没太在 ...

不是吧,重心靠后飞起来翘头升降舵应该向下一点,往上不是头翘的更厉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不是吧,重心靠后飞起来翘头升降舵应该向下一点,往上不是头翘的更厉害了吗~

哈哈,对啊,看来我的理论知识也还不过关,努力努力,感谢指正

网友:
你知道打舵之后,多面的动作吗?

网友:
电池要尽量往前放

网友:
冲浪者是很稳定的,我也有,你飞得有问题,一应该是重心太后了,你用3s2200吧电池放在机头出应该是完全可以,2你该看下是不是设置了混控。

楼主:
引用 网友J:
1.我是从固定翼转的多轴。我给你说说啊。手抛油门推最大。不然有可能失速坠机。
2.建议装个A3飞控,作用就 ...

嗯,写的这么详细,太谢谢了

网友L:
固定翼首要的是重心要准确,决不能头轻!头轻老鸟都控制不了!更何况新手!  在机头捆几个大螺母就差不多了,直至重心调到说明书上的位置!重心不对永远飞不好的,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L:
固定翼首要的是重心要准确,决不能头轻!头轻老鸟都控制不了!更何况新手!  在机头捆几个大螺母就差不多了 ...

嗯,记住了,真的非常感谢!

网友:
如果舵面没有问题的话一般都是头太轻了,机头稍重一点好飞。

网友M:
楼主和我经历相同,我也是玩多轴,后来买了冲浪者X8,天天摔,天天修,都失去信心了,后来买了个飞控,舍不得用,又买了两架,家里摆着,继续飞那个残破的,你飞起来了没有,咱俩交流交流,炸鸡节奏都一样,我QQ317056220,

网友N:
給LZ一點小建議。首次玩沖浪者,最好還是請別人幫你丟飛機,你只要控制升舵,先讓飛機飛上天,再來看看那些需要微調的,因為就算新機組好了,還是有一些需要微調,而這些微調都必須在飛行中進行。其實最好還是找一位老手陪你飛,不然就用教飛縣,先讓老手飛上天,你再來體會飛行的感覺。否則新手一直摔飛機,不但修理花錢花時間,最後還摔掉了飛行的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和我经历相同,我也是玩多轴,后来买了冲浪者X8,天天摔,天天修,都失去信心了,后来买了个飞控, ...

我这两天都没空,有空了天气又不行,还一直没飞呢,纠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N:
給LZ一點小建議。首次玩沖浪者,最好還是請別人幫你丟飛機,你只要控制升舵,先讓飛機飛上天,再來看看那 ...

嗯,我也想找个老手带带,可惜找不到组织,玩多轴时也是自己摸索的,太累了

网友:
哇,楼主居然用2217的电机,我还想用2208的呢

网友:
动力太暴力了吧,舵量调小点,不要太灵敏,飞的悠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