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20不转了

楼主(2014-09-17):
各位朋友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不是三根电机线没接好哦。

网友A:
电调的进角频率有没搞过?还有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进角频率有没搞过?还有用的什么电调?

那天早上飞了四电,到第五电的时候就这样了,用v3电调.

网友:
电调电机的接线检查下有没脱线啦。

网友:
电机有没拆开过检查?

网友:
换个电调再试试

网友:
估计是电调有问题了

网友B:
V3 加 虫子2520迟早出事,赶紧换凤凰50为妙。
之前我用过这组合,一直不稳定,各种问题,全换凤凰现在没事了。
虫子电机质量杠杠的,估计V3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V3 加 虫子2520迟早出事,赶紧换凤凰50为妙。
之前我用过这组合,一直不稳定,各种问题,全换凤凰现在没事 ...

是的,v3送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