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发现一个超科幻的滚筒翼无人机,无法理解工作原理,求解释

楼主(2014-09-17):
看样子,姑且算在多旋翼里面吧,想了半天也脑补不出这机翼怎么把飞机升起来,求高手解释下

网友A:
这种机效率很低的,滚翼顾名思义机翼在滚产生浮力

网友B:
这个在“我爱发明”节目有过采访的,飞起来的确挺怪异

网友:
没啥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在“我爱发明”节目有过采访的,飞起来的确挺怪异

哪一期?我去看看

网友:
没视频说个jb

网友:
滚翼机是早就有过。这个原理目前实用价值还不高

网友C:
《我爱发明》 20120417 飞上九重天 链接如下http://v.baidu.com/kan/tvshow/?i ... com%2Fshow_intro%2F

网友:
滚筒洗衣机

网友:
你当场让员工给你飞一个看看,他们会有吃了你的冲动。

网友:
Y3啊,只是把前面两个旋翼换成了滚旋翼结构,效率低

网友:
效率非常低……

网友:
效率低,看不出来这个东西的实用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网友:
多来点图?上次我在我爱发明看到过有类似的结构。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爱发明》 20120417 飞上九重天 链接如下http://v.baidu.com/kan/tvshow/?id=1584&site=cntv.cn&n=20120 ...

不太一样,,,视频里有前后俩个向上的桨,和多轴区别不大。
滚翼都没有翼型,感觉只是在修正副翼。

楼主这个有翼型,而且没看见向上的翼??

网友:
估计在水里比在天上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爱发明》 20120417 飞上九重天 链接如下http://v.baidu.com/kan/tvshow/?id=1584&site=cntv.cn&n=20120 ...

看完以后感觉这节目有点扯,拿电直那么短的起落架根那么长的支架对比,完全没有可比性,如果直升机加上防侧翻角架估计也没啥问题,根飞机性能一点关系都没有。还有一个貌似这两个直升机都金鱼尾啊,也不调调就出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效率很低的,滚翼顾名思义机翼在滚产生浮力

看了半天你的头像。。。

网友:
国外 有论证样机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太一样,,,视频里有前后俩个向上的桨,和多轴区别不大。
滚翼都没有翼型,感觉只是在修正副翼。

后面还有一个螺旋桨··

网友:
二战的时候就又这样的验证机了

网友:
我爱发明里有,有人发明

网友:
可以理解啊,鸡翼产生升力

网友:
哗众取宠而已,这样毫无效率和实用性可言……

网友:
这种桨叫摆线桨,同样尺寸的机子装上这种桨效率应该要高于目前所用的螺旋桨,一般都是采用一对摆线桨提供升力,外加一对普通螺旋桨控制反扭矩。类似原理的有扇翼机,可以短距起降,可以低速巡航,还是很有前景的。

网友:
http://jandan.net/2012/07/22/fanwing_ultralight.html
搜了一下摆线桨,发现这个靠谱点。看来还是有一定实用性,只是目前没有突破性发展,另外前面 讲的我爱科学里的,发明的确实也是这一类东西。本次发明和上次比基本没有什么突破性。

网友:
效率低 老外做一个油动的,很响

网友:
瞎JB折腾.基本气动原理都偏离了...要低消耗大升力好办..多轴加长轴距装超大桨更低KV就可以有小消耗大升力..但只追求升力有用吗?转速低桨的空速小了怎么有舵效来稳定平衡?难道各位没发现多轴转速低下降高度的时候很不稳定吗?不是只有固定翼才需要舵效的.多轴和其他旋翼飞机也要.没了也会失速.一个飞行器升力效率很重要.但舵效不够就扯蛋了...我爱发明里那个不就因为横滚轴用滚桨升力效率可能够了.但没舵效飞机一直左右摇摆.我没看出有稳定性.更不要说和现在已经成熟的多轴比稳定.还有那么大体积的几块滚桨要做平衡好做吗?他们自己的抖动和震动离机身散架差不多了.科技偏离了实际只能是科幻......就象有很多人装了个象真固定翼配了个超大过1的动力.地面全油基本没怎么滑跑就靠拉力歪歪倒倒离地了.离地随时失速炸....拉力够能让门板上天...但拉力不是飞机的一切.

要他这低消耗大升力效果不需要折腾加装复杂的滚转翼的变距结构..直接把多轴轴距加长用低KV带更大桨就行..保证晃得和他差不多

网友:
很有创意的机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完以后感觉这节目有点扯,拿电直那么短的起落架根那么长的支架对比,完全没有可比性,如果直升机加上 ...

呵呵!前面一段节目大家觉得还可以,后面一段刚一看确实很震惊,这都能上电视。呵呵!

网友:
退步的表现啊,不代表科技的进步,这个东西没意思,用在哪个场合也不见得有效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太一样,,,视频里有前后俩个向上的桨,和多轴区别不大。
滚翼都没有翼型,感觉只是在修正副翼。

看到模友有人回复在《我爱发明里》看到过,加上之前自己看到过西工大这个报道,所以发了链接,又看了一下确如前辈所说两者有很大区别。还望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到模友有人回复在《我爱发明里》看到过,加上之前自己看到过西工大这个报道,所以发了链接,又看了一下 ...

什么前辈,都是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