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的flip(一键翻滚)和circle(盘旋)设置问题!

楼主(2014-09-17):
看见有模友在玩apm的flip(一键翻滚)和circle(盘旋),自己也想设置玩玩,一键翻滚在7通道可以看到和设置,盘旋在飞行模式可以看到和设置,现在想问一下玩过的朋友,一键翻滚在打通道开关后,还要操作摇杆吗?怎么实现向前后左右的翻滚呢?盘旋模式在哪里可以设置盘旋的直径大小和盘旋的速度呢?敬请玩过的模友指教!

网友:
翻这事..还是自己来吧...一键一般翻的比较慢..

网友A:
只用过翻滚   翻滚的方向是自动的   看当前飞机的倾斜角度 往哪边更有利与翻滚

需要注意 拨动一键翻滚开关以后  飞机会直接翻滚  千万别在离地20米内拨开关。。。  现在我用一键翻滚都是先猛一把油门 然后收油  一键翻滚  推油保持高度  翻滚键复位准备下次翻滚

然后是手动翻滚是用 Acro 模式  推油  收油(留一点)  roll杆打到底   差不多以后 推油稳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用过翻滚   翻滚的方向是自动的   看当前飞机的倾斜角度 往哪边更有利与翻滚

需要注意 拨动一键翻滚开 ...

谢谢了,等“海鸥”过境后出去试试!你玩过盘旋模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等“海鸥”过境后出去试试!你玩过盘旋模式吗?

没玩过  0.0

楼主:
用acro模式也可以吗?好像是全手动模式,是吗?有翻滚的视频吗》发来欣赏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acro模式也可以吗?好像是全手动模式,是吗?有翻滚的视频吗》发来欣赏一下?

手动翻滚一定要在无自稳下翻   否则飞控不允许飞机倾侧超过一定角度   如果自稳飞的熟练 切acro模式 其实不难  练五分钟就差不多了

翻滚从来没拍过视频哎

楼主:
翻滚直接在7通道调flip就行了吧,设到遥控的两段式开关,其他不用设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动翻滚一定要在无自稳下翻   否则飞控不允许飞机倾侧超过一定角度   如果自稳飞的熟练 切acro模式 其实 ...

翻滚直接在7通道调flip就行了吧,设到遥控的两段式开关,其他不用设置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翻滚直接在7通道调flip就行了吧,设到遥控的两段式开关,其他不用设置了吧?

不用了  自稳下 就可以翻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等“海鸥”过境后出去试试!你玩过盘旋模式吗?

盘旋模式很简单 设置在飞行模式里面 切过去就行了

盘旋模式就是以当前机头朝向的xx米开外为圆心 xx米为半径 以y为角速度开始盘旋

xx和y是可以设置的

y可以为正可以为负 正就是顺时针 负就是逆时针 单位为角度每秒 360度就是一圈 比如设置成10的话 盘旋一圈就是36秒

xx是半径 单位是米或者毫米 不过这个数值的单位在3.1.5前后修改过一次 我现在也弄不清他的单位到底是什么 你先试试20米 这个可能也可以用负数 负数就是机头背向圆心盘旋 我没试过

记住飞这个模式必须要与GPS和罗盘 而且罗盘校准要正确

盘旋过程中 飞机的roll pitch和yaw都无法控制了 油门可以控制高低 如需要重新控制飞机 必须要切回其他模式 飞机会一直盘旋

这个是航拍利器 飞出来非常平稳 特别适合锁定目标盘旋拍摄视频

我有自己拍的很多例子 可以下次发上来看看

网友:
还没玩过,改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旋模式很简单 设置在飞行模式里面 切过去就行了

盘旋模式就是以当前机头朝向的xx米开外为圆心 xx米 ...

xx和y在地面站的哪里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盘旋模式很简单 设置在飞行模式里面 切过去就行了

盘旋模式就是以当前机头朝向的xx米开外为圆心 xx米 ...

找不到调节参数的菜单?发试飞视频来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xx和y在地面站的哪里调节?

在“所有参数”里

右边会有个find 搜索,搜circle就能搜到circle_radius 和circle_rate还是circle_speed来着

radius就是半径 另一个就是角速度 话说 这是APM航拍最有用的功能你们竟然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所有参数”里

右边会有个find 搜索,搜circle就能搜到circle_radius 和circle_rate还是circle_spe ...

谢谢哦,一直想用这个功能,有你的指教,这下子可以出去拍拍了,呵呵!

网友(2015-06-05):
一键翻滚怎么设啊

网友:
都没敢玩这些特技